请教如何在vxworks下访问pc104-can非智能卡?

楼主(2005-11-11):
如果要在vxworks下访问pc104-can非智能卡,除了对寄存器访问编程外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呢?总归要实现can卡的初始化,数据收发模块阿
如果编驱动可能相对复杂一些,但是如果以任务形式访问相对应该简单点...不知有谁能说说以任务形式访问卡的具体步骤,多谢..:]

楼主:

高人呢...

网友:

vxworks里有CAN的驱动代码,你可以改一个用呀

楼主:

thanks to neowang:}
那486的驱动代码在哪找呢,没发现阿

网友:

在target\src\drv\CAN下有好几种CAN控制器的驱动

楼主:

谢谢neowang兄,可是我的tornado2 for x86没can的驱动,不知是不是有补丁下载,您用的是t2.0的还是t2.2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