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inux 因掉电不能登陆,请大侠赐教:)

楼主(2005-12-15):
使用得knoppix linux,因为突然掉电,导致一些系统文件损坏,不能正常登陆。以前也发生过,解决办法就是重装系统,不过每次都要备份文件,太麻烦!!
各位大侠,
如果有更好得办法,
请不吝赐教!
先谢了!!

网友:

这个文体我遇过,在启动的时候有一个文件系统检测,你按一下esc就可以了,以后就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