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xWorks引导的问题

楼主(2005-12-16):
请问一下有谁知道vxWorks制作引导盘引导系统后停止在
V1.6+++++++++++++++++++++++++++++++++++++++++++++++++++!Rd
是什么原因啊
主机p42.93,目标机p3 733,局域网连接
还有就是Tornado2.2下8139的网卡驱动,可以用realtek网站上下载的么

网友:

换2。02试试,我以前用2.2也出现过这个问题。可以下到!

网友:

怎么下

网友:

自己查吗!老大

网友:

realtek的驱动我有,给你,

网友(2008-05-03):
rtl官网上下载的是2.0版用的,这个下载是2.2版的,在哪弄到的?
厉害

网友:
我新手~~~但表示理解

网友(2008-07-17):
非常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