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使用串口下载vxworks映象的方法

楼主(2004-11-03):
使用串口下载vxworks映象的方法
由于坛子里这方面的可行性文章比较少,不时有一些网友在询问这方面的问题,再加上通过这种方法可以调试网络驱动,所以我花了一点时间把整个下载过程试了一下。
1.配置config.h文件
     a. 修改DEFAULT_BOOT_LINE为tsfs(target server file system)方式引导vxWorks映象:
#define DEFAULT_BOOT_LINE \
"tsfs(0,0)aman:/vxWorks h=192.168.0.108 e=192.168.0.67 u=amd pw=0000 tn=snds100"
  b. 如果定义了INCLUDE_END,则#undef掉它。
  c.屏蔽掉你原来对串口的设置。如果你有两个可用串口,那么增加以下的配置内容:
―――――――――――――――――――――――――――――――――――
/* Serial port configuration */
#define INCLUDE_SERIAL
#undef  CONSOLE_TTY
#define CONSOLE_TTY  1 /*console channel */
#undef  CONSOLE_BAUD_RATE
#define CONSOLE_BAUD_RATE  38400 /* Redefine to PP1 default */
#undef  WDB_TTY_CHANNEL
#define WDB_TTY_CHANNEL     0
#undef  WDB_COMM_TYPE
#define WDB_COMM_TYPE     WDB_COMM_SERIAL  /* 0 communication through serial port */
#undef  WDB_TTY_BAUD
#define WDB_TTY_BAUD    38400
#define INCLUDE_TSFS_BOOT
―――――――――――――――――――――――――――――――――――
这时你的串口0通道将被用作vxworks映象下载及握手的通道,而串口1通道则被作为控制台信息的打印通道。两者的波特率都是38400。如果你的只有一个串口,那么你必须这样配置(我没有尝试):
―――――――――――――――――――――――――――――――――――
#undef CONSOLE_TTY
#define CONSOLE_TTY         NONE
#undef WDB_TTY_CHANNEL
#define WDB_TTY_CHANNEL     0
#undef WDB_COMM_TYPE
#define WDB_COMM_TYPE  WDB_COMM_SERIAL
#undef  WDB_TTY_BAUD
#define WDB_TTY_BAUD    38400
#define INCLUDE_TSFS_BOOT
这时你将没有控制台,所以你将不能更改boot参数。
2.配置Tornado的Target Server
a.选择Tornado下的菜单“Tools”->“Target Server”->“Config…”->“New”,新建一个Target Server。如下图所示:

b.配置core file
如下图所示,指定要下载的vxworks映象文件:
点击浏览该文件

c.配置tsfs文件系统
如下图所示:
点击浏览该文件

3.这样就基本完成了所有的配置。重新编译bootrom和vxworks,接上2根串口线,配置好作为控制台的超级终端。再启动tornado的target server,然后重启目标机,出现如下的界面:(由于一帖只能帖3图,所以只好跟在下一帖了)
  目标机从串口0开始下载vxworks映象并运行它。最后打印出WDB: Ready.要了解更详细的内容请参阅Tornado在线帮助:TSFS Boot Configuration。
  希望大家完善。

跟帖:)
点击浏览该文件

我的flash上没有文件系统,配置目标服务器时必须配置tsfs项吗?如果不是那引导行怎么改
我用一个网口的方式,可是bootroom启动后,目标服务器也配置成功,可是超级终端显示下载不了vxworks。
seasoblue斑竹在辛苦一下

请注意:tsfs是指target server file system,而不是tffs!所以和有没有flash无关。你按我上面的步骤作应该没有问题。
good luck!
目标服务文件系统:TSFS
虽然目标服务文件系统(TSFS)是一个全特征VxWorks文件系统,但是通过使用目前定位在主机上的文件系统执行文件操作。TSFS使用WDB驱动程序把来自I/O系统的请求转移到目标服务器。目标服务器使用主机文件系统读取执行请求。那么当你用TSFS打开一个文件,被打开的文件事实上在主机上。将来在对open()调用中获得的文件描述符的read()和write()调用事实上是从打开的主机文件读取和写入。
我使用一个串口方式下载映像,可是这样超级终端和目标服务器不能同时使用。
可以使用telnet吗,把控制台重定向。可是改了引导行后,网口ping不通目标机了
斑竹多指教

配置vxworks时要,包括target file system,不包括network connect,包括serial connect
我用以上方法启动目标机,光标在Waiting for Target Server connection...处停滞不前,主机的Log Console移一直connecting totarget agent....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检查target server配置没发现有什么不妥。能给些建议吗?
我用以上方法启动目标机,光标在Waiting for Target Server connection...处停滞不前,主机的Log Console移一直connecting totarget agent....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检查target server配置没发现有什么不妥。能给些建议吗?
当我将config.h中#if TRUE改为#if FALSE,并且仍旧用fd=0,0(0,0)....作文引导行时,terminal上可以看见启动信息,而目标机显示启动信息只到VxLd1.2.................
我希望在主机的terminal和目标机上都能看到目标机启动和运行信息,可以吗?请指教
1.检查目标机和宿主机的波特率是否一致。
2。适当降低波特率,如38400。
因为你没有选中目标服务器配置中console and redirection选项中的redirect  target io和creat console windows。
另外target server file system选项中选中read only
请问大侠们一个问题:
我是用的一个console串口和一个10M的以太网口,可是在启动时,console显示信息一直是正常的,直到
Starting at 0x10000...
Attached TCP/IP interface to cpm unit 0
Attaching network interface cpm0...
Attaching network interface lo0... done.
哦,忘了说我是用的MPC860作为CPU的。
然后发生的事情很奇怪,大概有1/5的概率是会出现WDB:READY的信息,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则提示:
Implementation Dependent Software Emulation
Exception current instruction address: 0x000cf40c
Machine Status Register: 0x00009030
Condition Register: 0x22000080
Task: 0x3ffdf8 "tRootTask"
请问问题所在?谢谢!
我按照seasoblue的方法串口下载vxworks,
启动后终端显示有规律的乱码,(主机和目标机串口波特率是一致的)
问题可能出在哪里呢
不光是串口波特率,还有数据位的长度/停止位长度/奇偶校验/停止位长度/流量控制等都要一致。
15楼可能没有注意到斑竹的这个步骤
> b. 如果定义了INCLUDE_END,则#undef掉它。

详细的可下载doc文件

网友:

不错!

网友(2005-05-30):

haha

网友:

不错!!

网友:

hao

网友:

xiexie

网友(2005-08-08):

good

网友:

谢谢楼主!

网友(2005-09-09):

ding! 谢谢!

网友(2006-01-06):


网友(2006-03-21):

我是菜鸟,大家救救我,我按照楼主所述进行操作,最后在编译bootrom的时候出现错误,如下:
ccpentium -mcpu=pentium -march=pentium -ansi  -O2 -fvolatile -nostdlib -fno-builtin -fno-d
efer-pop -Wall -I\h   -I. -IF:\tornado\target\config\all -IF:\tornado\target\h -IF:\tornad
o\target\src\config -IF:\tornado\target\src\drv -DCPU=PENTIUM -DTOOL_FAMILY=gnu -DTOOL=gnu
     -c sysLib.c
In file included from sysLib.c:948:
sysNet.c:88: `INTEL_PCI_VENDOR_ID' undeclared here (not in a function)
sysNet.c:88: initializer element is not constant
sysNet.c:88: (near initialization for `vendorIdEnet[0].vendorId')
sysNet.c:88: `sys557PciInit' undeclared here (not in a function)
sysNet.c:88: initializer element is not constant
sysNet.c:88: (near initialization for `vendorIdEnet[0].pPciInitRtn')
make.exe: *** [sysLib.o] Error 0x1
咋回事?

网友(2008-09-17):
正好需要謝謝了

网友:
写的不错

从哪CTRL+C过来的

网友:
太谢谢

感谢您
谢谢了

网友(2009-06-17):
现在正好遇到了串口加载的问题,讲解很详细,谢谢楼主。

网友(2009-08-01):
下载需要多少钱呀??

网友:
还没试过呢,支持一下

网友(2011-03-01):
回复 楼主:

    为了使用TSFS,在创建VxWorks映像时,必须包含WDB target server File System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