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uCOS-II,想把他移植到x86上。然后写个实时任务

楼主(2005-01-10):
现在遇到几个问题:
我代码已经写好(修改好),用什么工具编译。我用VC编译结果他说不识别我的汇编代码。
在x86移植后写自己的串口通讯,是不是要使用DOS调用使用串口?
谢谢。我是个新手

网友:

用bc

楼主:

直接用bc,不用什么设置吗?
我去试试

楼主:

bc找了半天没有找到,tc3.0可以吗?

网友:

去ucos的网站look look

楼主:

我下载了bc++ 3.1。
编译的时候没有错误。但是运行的时候说很多的linker错误。
意思是说找不到OSInit定义等等。
我没有使用过bc,谢谢指教

网友(2005-03-10):

uCOS-II书上已经介绍了它在pc机上的编译工具,好象是bc4.x,编译成DOS应用程序

网友:

作了个x86的班子,根据资料写的他的冷启动地址为fff0想知道我写的程序怎么保证能影射到这个空间,程序在编译时有什么要求,或要写什么,怎么写啊

网友:

你用bc3。1,就可以。
把ucos的所有文件放到一个目录下面。(为简单起见),然后加os_cpu_c.c\os_core.c\pc.c\test.c到一个工程里面就可以,注意要把bc的三个汇编工具也拷贝到这里来,有问题给我发信,我已便宜通过。共同研究 。

网友(2005-10-23):

大侠们,我在link时出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啊?
Linker Error:Undefined symbol _OSStartHighRdy in module UCOS_II.C
Linker Error:Undefined symbol _OSIntCtxSw in module UCOS_II.C
Linker Error:Undefined symbol _OSTickISR in module test.C
Linker Error:Undefined symbol _OSCtxSW in module test.C
谢谢!

网友:

谢谢burns大侠,我也已经编译通过了!不过也不需要把bc的三个汇编工具也拷贝到这里来,也可以拷贝到bc的bin文件夹中.

网友(2006-01-18):

tasm os_cpu_a.asm /mx /zi /o   生成os_cpu_a.obj
然后将他和其他的.c文件,os_cpu_c.c合成一个工程文件即可
bc3.1

但是如果将os_cpu_a.asm改为内嵌汇编,可以编译链接生成执行文件,但会出现运行错误,不能执行"INT 0x80"的软中断, why???????????????????????????????

网友(2006-11-24):
应该是因为那个文件里的汇编程序需要定位的缘故吧?
内联汇编没有办法定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