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哪种嵌入式OS能支持multiprocessor?

楼主(2005-11-02):
请问有没有open core的embedded operating system能够支持多个general-purpose的embedded cpu?谢谢!

网友(2005-12-07):

好象没有哦!!
分布式OS都是面向服务器或服务器群的,嵌入式系统功能相对单一,犯不着用分布式OS吧?
分布式OS倒是有免费、开源的,恐怕很少有人用。

网友(2006-08-10):
如果处理器之间互联,同步,共享的机制没有标准化,很难会有分布式OS的支持。
对于SOC,如果从功耗,性能和应用的角度来说,又很难标准化。

网友(2007-10-18):
貌似rtems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