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和VXWORKS学习

楼主(2006-01-11):
浙江大学WINCE和VXWORKS培训大纲,报名咨询:0571-85622868,13205718120,13777811228

嵌入式WinCE操作系统高级培训班课程大纲
课程目标:
1.了解WinCE的概念与特点,掌握WinCE开发的基本步骤。
2.熟练使用WinCE的开发工具Platform Builder。
3.熟练使用 EVC开发工具
4.了解WinCE启动方式,掌握WinCE启动程序Bootloader的开发方法。
5.掌握如何使用BSP包进行WinCE内核定制。
6.掌握WinCE中应用程序开发方法。
7.了解WinCE驱动框架与开发方法。
具体课程安排:
上午下午
第一天1.嵌入式操作系统综述2.WinCE操作系统介绍nWinCE的结构n进程与内存n文件与设备管理1.ARM9内核的 2410处理器内部结构及开发板外部资源介绍2.开发环境的搭建3.仿真器的使。4.辅助开发工具ADS1.2的使用
第二天WinCE bootloader 开发介绍nBootloader开发中开发调试环境的搭建n启动流程nCPU 参数设定nlogo程序的开发1.Platform Builder工具介绍2.Platform Builder下针对不同开发平台的BSP包定制3.Platform Builder调试工具的使用和内核的定制4.WinCE界面定制
第三天WinCE应用程序开发:  n WinCE应用程序框架及开发模式n EVC集成开发环境及远程调试工具介绍n WinCE驱动框架与开发方法。1.EVC常用配置和注意事项2.EVC 使用技巧3.使用EVC开发简单的应用程序(例子)
第四天试验:n学员自己定制内核下载到目标板上运行nEVC下串口应用程序开发1、一个具体的WINCE 应用程序的开发。2、总结答疑
教学平台:ARM9内核的 2410开发板、PlatfoTornado VxWorks培训班课程安排
注:根据学员要求和上课具体情况,授课进度和内容难度将会作适当调整。
上课时间上课内容
第一天(含晚上)上午1 VxWorks系统概述1.1 VxWorks操作系统的特点    1.2 VxWorks的结构和组成概述 1.3 VxWorks的主要应用领域2 Tornado组成和使用 2.1 Tornado集成开发环境的组成2.2 Tornado环境的文件分布2.3 Tornado用户工程的创建2.4 VxSim、WindSh、Browser、CrossWind、WindView使用 2.5 TargetServer、WFTPD配置
下午3 VxWorks系统编程方法 3.1 任务管理3.2 任务间的通信3.3 网络通信3.4 内存使用3.5 中断3.6 时钟3.7 文件系统3.8 应用程序设计方法和实例分析
晚上4 应用程序开发实验4.1 程序执行时间测量4.2 多个任务创建4.3 多任务的调度4.4优先级转置4.5 二进制信号量4.6 消息队列通信4.7 管道通信4.8 信号4.9 综合应用
第二天上午5 BSP开发5.1 源文件、库文件和makefile文件的组成及分布5.2 集成环境开发的组成文件分析5.3 集成环境开发的编译连接过程5.4 集成环境开发的步骤详解5.5 命令行环境开发的组成文件分析5.6 命令行环境开发的编译连接过程
下午5.7 命令行环境开发的步骤详解5.8 bootrom和vxWorks的特点及应用5.9 bootrom和vxWorks的启动顺序5.10 预内核初始化流程和函数分析5.11 常用外部设备接口初始化分析5.12 BSP的开发和调试流程简述
第三天上午6 Driver开发 6.1 设备驱动概述       6.2 驱动开发基础和方法6.3 字符设备驱动6.4 块设备驱动
下午7 BSP实验7.1 根据实验设备环境开发调试BSP7.2 加载第三方网络设备驱动程序7.3 配置BSP,完成调试,telnet,ftp-server,shell,远程用户管理等功能。
第四天上午6 Driver开发指南 (续)       6.5 串行设备驱动6.6 网络设备驱动     6.7 驱动、任务和中断之间的关系
下午8 Driver实验8.1 添加字符型设备驱动8.2 添加块设备驱动,并为该设备配置dosFs和rawFs文件系统8.3 添加RamDisk设备8.4 添加一个私有2层网络协议,并联机通讯。
rm Builder4.2、 Embedded VisualC++4.0。

网友(2006-08-11):
在北京有没有啊

网友(2006-09-11):
上海有没有啊?

网友(2006-12-13):
at91sam9260全国首推,支持三大操作系统linux,wince,vxworks

at91sam9260全国首推,支持三大操作系统linux,wince,vxworks
EBD9260开发板
       EBD9260开发板是深圳英贝德率先在国内开发的基于ARM926EJ-S核的嵌入式开发平台,主处理器采用ATMEL公司的的AT91SAM9260。EBD9260开发板有丰富的硬件接口和软件资源,在硬件上主要有64MB Nand Flash、64MB SDRAM、SD卡接口、USB Host和Device接口、100M网络接口、工业场合应用最广泛的CAN总线接口、标准串口等资源;软件上提供2.6.15核的Linux操作系统和ADS下的测试代码。
AT91SAM9260特性
■ 带Java扩展的ARM926内核, 2 x 8KB快取, MMU
■ 2x4k Bytes SRAM, 32kBytes Boot ROM
■ 210MHz, 230MIPs
■ EBI –可支持SDRAM, NAND Flash (带ECC)和Compact Flash
■ USB控制器和USB器件口, V2.0全速
■ Ethernet MAC - 10/100
■ 图像传感器界面 (CMOS传感器界面)
■ 1 SSC可支持I2S和TDM
■ 2 SPI, MCI (SDCard和MMC兼容), TWI
■ 6 USARTs, 支持IrDA, ISO7816 T=0/T=1, RS485
■ 1调试UART
■ 4-通道 10位ADC
■ 带实时定时器的后备电池供电模式
■ 2 OSCs, 2 PLLs和RTC
■ 3.0到3.6 Volt IO,1.65到1.95 V内核电源, 3.0到3.6V或1.95到3.0V Memory I/O
■ JTAG和边际扫描
■ PQFP208和LFBGA217
EBD9260开发板硬件接口
MPU
at91sam9260(PQFP,无铅产品)
存储器
■64MB NandFlash
■64MB SDRAM
■2MB DataFash
电源(Power
■标准配置参数为:DC +12V/2A
网络(Ethernet
■一个10/100M网络,带网络变压器和指示灯
USB Host端口
■两组USB 2.0 Full-Speed Host端口,完全兼容OHCI USB 2.0 Full-Speed 规格(12Mbps)
■支持U盘、鼠标、键盘、摄像头、打印机、USB Hubs等设备
USB Device 端口
■一组USB 2.0 Full-Speed Device端口,完全兼容OHCI USB 2.0 Full-Speed 规格(12Mbps)
串口USART
■三个三线串口,一个五线串口,USART支持RS485和ISO7816协议
Dbgu调试口
■专用调试串口
实时时钟
■带后备电池的RTC
■两路CAN-Bus接口,支持CAN2.0A/B协议,光电隔离
■一个SD卡接口(四线方式)
■诸多IO口(如果不使用四个串口,可以配置为CAMERA模式,直接接出来我公司专配的CAMERA)
■JTAG调试接口
EBD9260开发板系统驱动
EBD9260(V1.0)开发板支持和提供了Linux®2.6操作系统和ADS下的测试代码,详细资料如下:
EBD9260开发板的Linux®2.6.15驱动代码如下:
串口驱动、网络驱动、USB Host驱动、CAN BU驱动、SD卡驱动、MTD、FAT文件系统、YAFFS文件系统、演示程序
EBD9260开发板ADS下测试代码如下:
CAN-Bus测试代码(MCP2515)、SD卡测试代码、PIO测试代码、SDRAM测试代码
EBD9260开发板开发资源和工具
1.     EBD9260开发板(V1.0)PROTEL和PDF格式的原理图
2.     ADS下的测试源代码和ADS1.2开发软件
3.     EBD9260开发板上的Linux2.6.15内核和驱动程序等
4.     EBD9260开发板的Uboot1.1.4源代码
5.     AT91SAM9260 DataFlash启动代码包
6.     arm-linux-gcc
7.     banyan调试软件(配合JTAG板使用)
8.     SAM-BA软件(完成ISP功能,烧写DataFlash启动代码和Uboot代码)
9.     EBD9260开发板用户手册
10.  FTP工具(利用网络下载linux系统时使用)
EBD9260开发板软件资源
Linux 2.6
驱动代码:Linux 2.6.15内核源代码、所有硬件驱动源代码、ramdisk、U-boot源代码
用户手册:Linux内核编译手册、Linux内核烧写指南、EBD9260硬件接口说明书
开发工具:arm-linux-gcc-3.3(编译Linux的GCC)、FTP内核下载工具
应用程序: RTC(PCF8563)、看门狗
WinCE.NET5.0(只对项目客户提供)
驱动代码:EBD9260开发板WinCE5.0 BSP包
用户手册: WinCE内核编译手册、WinCE烧写应用手册
应用程序:串口
开发工具:DHCP server软件、内核下载工具
EBD9260开发板机械参数
尺寸:标准3.5寸146×102mm
PCB板层数:4层板
版本:V1.0
EBD9260开发板标准配置清单
一块EBD9261开发板(V1.0)
一根交叉网线
一根 IDC10-to-USB 线(Host)
一根 IDC10-to-DB9线
一根交叉串口线
一根并口线
一个+9V/2A直流电源
一根A/B USB线
一块WIGGLER调试板
一张EBD9260开发板系统光盘
EBD9260开发板订购信息
与技术咨询:0755-83605322-13,83606552
QQ:276191452;E-amil:ruiyi.zhan@embedall.com  詹小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