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专业最顶端配置的基于S3C2410的ARM9开发系统,最全最多的开发资源和资料

楼主(2006-03-21):
最专业最顶端配置的基于S3C2410的ARM9开发系统,最全最多的开发资源和资料
最专业最顶端配置的基于S3C2410的ARM9开发系统
对ARM嵌入式系统开发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浏览我们的论坛网站:
嵌入者之家 http://www.embeder.com
欢迎到我们的论坛上注册,一起参与讨论基于ARM的嵌入式系统开发技术。

Email:embeder@126.com ; embedertech@yahoo.com.cn ; embeder@sohu.com
Phone: 86-755-22055230

市面上的S3C2410开发板很多,让初学者以及应用开发工程师看得眼花缭乱,挑选费时费力,而且容易被很多宣传
所误导。这里,EMBEDER为完成一个真正具备实用意义的开发系统,做了很多的努力。 ARMer9高级开发系统正是
是您开发需要的理想参考系统。
以下是ARMer9高级开发系统的几大技术特点:

CF/PCMCIA卡:
本站开发的ARMer9开发系统,具备真正可用的CF卡接口,采用专业的CF卡控制逻辑芯片PD6710,完全支持DMA模
式,在WINCE和linux操作系统上轻松实现文件管理功能,在WINCE和linux操作系统下真正可访问CF卡,具有实用
功能。
目前大多数开发板宣称具备CF卡接口,其实并没有使用CF卡控制逻辑芯片(为了省成本),因此不能实现DMA模
式,在WINCE和linux操作系统上根本不可能正常,只能用简单的程序通过PIO模式进行不实用的读写操作。这种开
发板太多太多了,请需要CF卡的朋友务必注意。

VGA解决方案:

Linux以及Wince下都支持VGA输出,软件上不需要再单独写VGA驱动,S3C2410的wince BSP中的LCD驱动即可驱动
VGA输出!
现在仅有的几家在S3C2410S上扩充的VGA实际上,只是输出一个静态的图片到VGA进行显示测试,并不具备可用意
义,因为在wince中要写这部分驱动才能驱动VGA,而且我们完全在硬件上帮您完成了一切,现在您不必写专门的
VGA驱动就可以省去LCD来开发WINCE和Linux了!
Wince和linux下,VGA输出完全不闪动,画面清晰自然,该方案目前国内只有少数几家有实力的厂商做出来了,全
是做产品的,将该方案应用到开发系统上的只有embeder design house。
市面上大多数S3C2410的开发板,具备VGA输出功能是少数,即使宣称有,实际上也不实用,不能够产品化。
在开发产品以及学习过程中,需要VGA输出功能的朋友要注意询问清楚。

Nor Flash:

Nor Flash是稳定可靠的,所以真正需要购买开发板来做产品的用户,应该注意,因为大部分用户都要上操作系
统,所以市面大部分开发板只有1、2M的Nor Flash,那是绝对不够用的,要选择大容量的Nor Flash,本站开发的
ARMer9开发系统具备32M Intel Nor flash。

Nand Flash:

很多开发板提供的Nand Flash不是直接焊上去的芯片,而是只提供一个SMC卡座,需要用户自行购买SMC卡(Nand
Flash的另外一种封装形式,64M的SMC卡,零售价大约80~100元左右),我们的ARMer9开发系统提供已经焊接好的
64M Nand Flash芯片,您无须另外花钱购买SMC卡。

便携式产品电源方案:

ARMer9开发系统电源部分采用linear的便携产品电源方案,成熟的便携产品电源方案,低功耗;
ARMer9开发系统原理图上的电源部分可直接用于您要开发的便携式产品上。
电源部分所采用的芯片:mic5207-1.8V、mic5207-3.3V、LTC3402EMS、LTC3405AE6-1.5 合LTC3405AE6-1.8

近年来,手持消费类产品数量激增。人们希望它体积小、功能多、电池寿命长。线性稳压器体积小、价格低,因
而甚受欢迎。然而,它的效率低,严重地影响了运行时间。现在很多手持式产品用一节锂电池(电压范围从4.2 V
至3.0 V)供电。越来越多小功率DC/DC变换器能够把一节锂电池的电压转换为手持式产品所需的电源电压。而
且,有很多新型变换器在很宽的负载电流范围内的转换效率很高,大大地延长了电池的使用寿命。

  随着手持式产品功能的增多,它需要的电源电压种类也增加了。处理器和逻辑电路一般需要低电压(通常为
1.8V),需要一个或几个降压变换器。而模拟和背光电路则需要4V至5V的电压,需要升压变换器。最难的是数值
在电池电压范围中间的稳压电源(例如3.3V),因为它既需要升压,又需要降压。目前已经出现能够满足这些要
求,体积小,效率高的小功率DC/DC变换器。

LTC3405是用一节锂电池供电的降压型DC/DC变换器,输出电流高达300mA,输出电压最低为0.8V,可以用作微处理
器的电源。这个方案的尺寸很小,因为需要的外接元件很少,而且,由于开关频率高达1.5MHz,可以用小型输出
电容器和电感器。LTC3405A采用ThinSOTTM封装,因而整个DC/DC变换器的高度不到1mm。

大多数手持式产品有两种工作方式:工作状态和待机状态。在工作状态下,耗电一般较大,因此,若要延长电池
的使用寿命,优良的转换效率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多数手持式产品大部分时间处于待机状态,只从电池吸取极
少的功率,在这时,电源的效率同样很重要。这表示,电源的静态电流必须远远低于负载电流以保持高效率。
LTC3405A可以在负载电流变化1000倍的范围内保持高效率。在输出为1.8V时,同步开关的效率最高大约为92 ,同
时,工作在突发方式时,在负载较小的条件下,静态电流减小到20μA。即使在负载电流为1mA的情况下也能保持效
率高达87 。

  降低电源电压,这是一个明显的趋势,但是许多手持式产品仍然需要一些5V的模拟电路,或者用于LCD偏置的
更高电压。同步开关对于输出5V的升压变换器也是实用的。LTC3400升压变换器的效率高达95 ,在突发方式时的
静态电流很小,因而在负载较小时的效率仍然很不错。LTC3400采用在用一节锂电池的情况下提供大约5V/300mA的
输出。LTC3401和LTC3402可分别在600mA和1.2A电流下提供5V电压

LTC3402/ LTC3405器件介绍:
LTC3402是全球电源芯片著名厂商Linear Technology推出的一款高效率(97 )同步升压DC/DC变换器。其主要特性
有:效率高达97 的同步整流;由外部电阻器设置的3MHz固定工作频率;2A开关额定值;0.85V启动电压;0.5V~5V
输入电压;2.6V~5V输出电压;38μA甚低静态电流(Burst Mode TM工作);小于1μA的低关闭电流;不需要肖特
基二极管;Burst Mode TM 使能控制;PGOOD输出;降低开关噪声的抗瞬变控制;过温保护;10引脚MSOP封装等

LTC3405是Linear Technology推出的一种高效率、同步整流降压式DC/DC变换器,最大电流可输出250mA。输入电
压范围2.5~5.5V,非常适用于1节锂离子电池供电的便携式应用。   该器件主要特点:工作频率1.5MHz,允许
采用很小的电感及电容;采用同步整流技术,转换效率大于90 ,并且可省去外接肖特基二极管;小尺寸TSOT-23
封装,占位面积小,整个电源的面积小于0.1平方英寸;功耗低,静态电流仅20μA,关闭状态时耗电小于0.1μA;
有两种工作模式,可适用于不同的负载条件。

ARMer9高级开发系统(第二版)的标准配置清单为:
1. ARMer9-Core系统核心板 (支持稳定不闪的VGA输出,直接支持wince下VGA显示)
2. ARMer9-Base基板
3. ARMer9-Base JTAG调试板

ARMer9-Core配置 :
设计成的扣板结构,稳定的六层PCB设计;
CPU :工业级 SAMSUNG S3C2410A,ARM920T内核,时钟频率可配置,通过CPU内部PLL倍频,最高可达到270MHz,
标称频率203MHz;
超大容量Flash和SDRAM,满足各类产品开发需求:
32M NOR FLASH:Intel StrataFlash E28F128J3 16MB × 2
64M NAND FLASH : SAMSUNG K9S1208U0M
64M SDRAM:两片SAMSUNG K4S561632E-UC75
内置3个UART控制器:
两个作为标准串口,可接modem;
另外一个可作为为IRDA红外线数据通讯口;
内置两个USB控制器:
一个HOST/DEVICE接口
一个DEVICE接口
VGA输出解决方案套片(可以通过底板的VGA接口连接普通CRT显示器,稳定输出CRT的行场同步信号,FIFO缓冲输
出数据,在WINCE下绝对不闪);
标准WINCE键盘接口芯片(在PCB上提供焊盘,需要扩展时可使用)
以太网物理层和MAC层芯片-CS8900A
PCMCIA CF卡逻辑芯片PD6710
MMC/SD卡控制器
RTC实时时钟
IIC总线控制器
SPI总线控制器
IIS数字音频输入/输出接口芯片-UDA1341TS
canbus总线控制芯片(在PCB上提供焊盘,需要扩展时可使用)

ARMer9-Base配置 :
二层PCB设计;
5V直流电源输入;
电池盒连接点(也就是说,开发系统可以通过镍氢电池给系统供电);
1个USB Host接口,可以接USB HUB ,U盘,USB鼠标以及USB键盘等外设;
1个USB Device接口-用于和PC机通信;
PCMCIA/CF卡座,支持热插拔;
MMC/SD卡座,可插MMC/SD卡,支持热插拔;
LCD接口,支持各种STN,TFT LCD,最大可以支持800*600,26万色;
VGA视频输出接口,标准25针插口;
WINCE键盘接口;
2个串口,RS232电平,标准9针插口;
触摸屏接口,支持四线电阻式触摸屏;
SPI接口;
10M以太网口;
立体声音频输入输出口(Mic ,Line,Speaker);
CANBUS总线接口芯片(在PCB上提供焊盘,需要扩展时可使用);
CAN BUS接口(标准电话水晶头接口,在PCB上提供焊盘,需要扩展时可使用);
RTC电池座(可放CR2032电池,供系统RTC时钟用);
2个通用按钮,两个通用LED,提供给用户编程用;
标准ARM 20芯Embedded-ICE调试接口,可以直接连接Multi-ICE仿真器
原装进口的4×100的高精密度连接器,连接系统核心板和底板,提供可靠信号传输;
系统核心板上CPU的几乎所有信号都引到了底板两排测试孔上,可以供用户测试。

ARMer9-Base JTAG调试器 :
提供并口到JTAG接口的电平匹配转换功能、CPLD和Flash的烧写功能以及简单的JTAG调试功能。

必备附件:
5V/2A直流电源一个;
DB9交叉串口线一根;
Jtag下载电缆一根;
交叉网线一根;
USB连接线一根;

配套软件和文档资料(一张DVD光盘, 共4.5GB)的主要内容(因为太多了,无法全部列出, 选出部分内容列
举):

1.ARMer9高级开发系统全套开发工具:
2.自主开发的运行于DOS、Windows98/2000/XP/NT和Linux下的JTAG烧写程序,可烧写NOR型Flash(Intel的
Strata Flash)和NAND型Flash(Samsung的K9S1208U0M),包括linux版本和dos版本的源代码,让您轻松掌握
Jtag操作;
3. ARMer9开发系统测试程序——可以测试ARMer9开发系统的各种功能,如串口下载,USB下载、SD卡测试、CF卡
测试、,音频测试、按键测试、中断系统测试、NOR Flash以及NAND Flash读写测试(一共提供了多达95项测试例
程,附带测试程序源代码,其中多项测试例程是其他厂商不能提供的)
4. NANDBOOT——这个程序的功能是从nandFlash程序中引导系统的示例代码,包括源代码
5. 全套Samsung原版S3C2410开发资料;
6. ARMer9开发系统的原理图;
7. USB驱动程序,以及源代码;
8. u241mon底层监控程序和DNW下载工具,以及u241mon和DNW工具的源代码;
9. ARMer9开发系统文档资料,包括Linux Bootloader命令行使用指南,ARMer9开发系统Linux Porting操作指南
等自行编写的多篇开发文档,给您提供最有力的支持。
10. WinCE4.2.NET BSP for ARMer9开发系统,包括整套BSP的源代码!
11. ARMer9开发系统上运行的WinCE4.2.NET内核,CS8900A以太网驱动,串口驱动,USB HOST & DEVICE驱动和
SD/MMC卡驱动,CF卡驱动均可完成,在WinCE下可以使USB鼠标,USB键盘,U盘,SD/MMC卡和CF卡等外设,声音播
放正常,可以使用WINCE下的播放器播放MP3,可以用WINCE下的MediaPlay播放视频文件;
12. ARM ADS1.2开发环境
13. ARMer9 Linux SDK包(包括专用开发工具):
14. Linux for S3C2410:Bootloader以及源代码、Linux Kernel 2.4.18内核源代码,Root文件系统(Cramfs文
件系统)、全套编译工具(自编了一个安装的Makefile,让交叉开发环境的安装过程变得简单方便),含CS8900A
以太网驱动,串口驱动,USB HOST & DEVICE驱动和SD/MMC卡驱动,最新的嵌入式Linux的小型化Shell-BusyBox-
1.00(提供了很丰富的命令,和PC机上linux中的shell命令媲美),带所有驱动的源代码

15. ARMer9 Wince开发工具盘:

WinCE4.2.NET Platform Builder(支持ARM SH2 MIPS XSCALE X86等所有芯片体系结构
开发工具资料以及文档一共配套为一张DVD光盘,有效内容4.5GB!

楼主:

支持

楼主:

大力支持 大力支持

楼主:

¥2950购买超强功能的便携式PXA270处理器开发系统,机不可失!
基于Intel最新的Mobile处理器PXA270的Cayman开发系统,适合高端智能手机、PMP方案、行业PDA方案、专业手持设备
这是一款Embeder设计的基于Intel最新的Mobile处理器PXA270的开发系统。
可提供linux操作系统和wince操作系统。
我们有着两年的pxa27x处理器系统设计经验,从Intel的pxa270 sample 开始就已经进入pxa 系列处理器的设计领域,成功设计了基于 Intel pxa27x处理器的PMP方案,以及基于Intel pxa27x处理器的PMP方案智能手机方案。
Cayman开发系统在这些成熟的解决方案的基础上推出的。
关于 Intel PXA27x处理器(最强的嵌入式处理器)的详细介绍请参见本站链接:
http://www.embeder.com/bbs/showthread.asp?threadid=1905
关于Cayman开发系统的详细介绍请参见:
http://www.embeder.com/bbs/showthread.asp?threadid=2180
Cayman开发系统采用Intel新一代Xscale处理器PXA270。
该款芯片引入了X86架构奔腾4系列上的多媒体扩展功能,用户通过该技术可以播放高质量的视频;同时加入了Intel SpeedStep动态电源管理技术,在保证CPU性能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降低移动设备功耗;
Cayman开发系统提供了完善的底层操作系统的支持和丰富的应用接口,适用于嵌入工业控制,数码媒体播放,交互机顶盒,车载GPS等方面的应用产品。
Cayman开发系统提供触摸屏接口,LCD彩屏接口,VGA视频输出接口,音频输入输出接口,10/100M自适应网口,USB Host/Device接口,串口,红外接口,SD/MMC卡接口,CF卡接口,PCMCIA无线网卡接口等等。
Cayman开发系统设计思想是:
系统主板 + 功能板。
客户根据需要可以选择配置,灵活方便。
Issue 1.0发布如下:
系统主板:
System Main Board —— SMB (标配)
功能板有以下:
Storage and WLAN Inteface Board —— SWLIB (标配)
VGA Function Board —— VFB (标配)
LCD Board —— LB (选配)
Cayman开发系统(Issue 1.0)
SMB + SWLIB + VFB         &nb sp; ¥2950
SMB + SWLIB + VFB + LB     ¥4000

★ System Main Board 配置
● PCB设计
◆ 六层PCB设计,局部区域采用激光钻孔工艺,系统所有的关键信号均进行严格的等长控制以及阻抗匹配,工作
稳定;
◆ PCB机械尺寸为 70×100mm (HP PDA大小,可以放入口袋);

● 中央处理器
◆ CPU: INTEL公司的Xscale,主频520MHz;
● 外部存储器
◆ 内存:64MByte 133MHz SDRAM(2片16位的SDRAM芯片组成32位接口);
◆ NOR Flash:32MByte存储器(2片intel E28F128组成32位接口);
● 电源
◆ 高效率开关电源为内核和IO供电,稳定可靠
◆ 输入直流电压5V/2A,带电源开关和系统上电指示灯;
◆ 系统复位建;
● 网络接口
◆ 采用DAVICOM公司最新的DM9000AE 100M以太网接口芯片(10/100M自适应),经过优化,网口传输速率极大提
高;
(DM9000AE以太网接口芯片介绍:LOCAL BUS芯片,48PIN、10/100M自适应、LOCAL-BUS interface;工作模式
8/16bit, 有AUTO-Mdix(自动翻转)、TCP/Ip加速(IPV4 check sum offload)减轻CPU负担,提高整机效能,20nsI/O读写时间;2.5V/3.3V低功耗。)
◆ 一个10M/100M标准自适应以太网接口,带联接和传输指示灯;
● 串口
一个全功能异步串口(9线制串口,波特率最高可达230400,支持modem连接,ESD防护设计,高ESD等级);
一个bluetooth串口(5线制串口,波特率最高可达921600,支持高速传输,ESD防护设计,高ESD等级);
● 音频接口
◆ TSC2101立体声音频解码&触摸屏控制芯片,立体声DAC能以高达48k/s的采样率播放音频文件,专供PDA、PMP、智能手机和MP3播放机使用;
(TSC2101将扬声器放大器、耳机放大器和四线触摸屏控制器与音频编解码器集成在一起,带有一个立体声头戴送受话器接口、一个手机送受话器接口、一个单声道8Ω扬声器放大器以及一个32Ω受话器驱动器,集成有一个电池监控器和一个片上温度传感器。)
◆ MIC & Speaker 二合一复用接口(音频录放接口,PMP、手机和PDA设备专用);
● 视频和触摸屏接口
◆ 开发平台标配samsung最新26万色320x240/3.5英寸TFT液晶屏,带触摸屏(提供LCD板);
◆ 支持黑白、4级灰度、16级灰度、256色、4096色STN液晶屏,尺寸从3.5寸到12.1寸,屏幕分辨率可达到1024×
768象素;
◆ 支持黑白、4级灰度、16级灰度、256色、64K色、真彩色TFT液晶屏,尺寸从3.5寸到12.1寸,屏幕分辨率可达到1024×768象素;
◆ 一个44芯LCD接口引出了LCD控制器和触摸屏的全部信号(连接VGA板或者LCD板,二选其一);
◆ 标准VGA接口,可直接接各种VGA接口的CRT显示器或LCD显示器(在VGA板上);
● USB接口
◆ 一个USB HOST接口,支持全速(12Mbps)或低速(1.5Mbps)传输,ESD防护设计,高ESD等级,经过优化,对USB Storage类设备读写速度极大提高;
◆ 一个USB DEVICE接口,支持全速(12Mbps)或低速(1.5Mbps)传输,ESD防护设计,高ESD等级;
● IO扩展接口
◆ 两个64pin 的双边缘连接器,提供扣板和主板的可靠链接;
● 调试手段的硬件支持
◆ 两个数码管(调试底层BSP软件用);
◆ 4个供用户编程的通用按键;
◆ 1个供用户编程的通用指示灯(调试底层BSP软件用)
◆ 10芯JTAG接口,用于裸板程序加载,支持SDT2.51,ADS1.2等调试;

★ Storage and WLAN Inteface Board 配置:
●  PCB设计
◆ 两层PCB设计,工作稳定;
◆ PCB机械尺寸为 70×100mm (和SMB同样大小);
● 存储卡口
◆ 一个SD/MMC卡接口,可支持SD/MMC卡(ESD防护设计,经过优化,读写速度极大提高,达到可产品化的指标);
◆ 两个50pin的CF卡接口,支持Cayman开发系统双CF卡同时使用(ESD防护设计,经过优化,读写速度极大提高, 达到可产品化的指标);
● PCMCIA接口
◆ 一个68pin的PCMCIA接口,支持PCMCIA无线网卡(ESD防护设计);
● 优化的防护设计
◆ 多片数据和地址缓冲芯片,保护核心板电路,增强总线驱动能力,保证良好的信号完整性;

★ VGA Function Board 配置:
● PCB设计
◆ 两层层PCB设计,工作稳定;
◆ PCB机械尺寸为 70×100mm (和SMB同样大小);
● VGA接口
◆ 高性能D/A转换芯片;
◆ 一个标准VGA接口,可直接接各种VGA接口的CRT显示器或LCD显示器;
◆ 44pin LCD接口以及接口连接排线(连接SMB板);

★ LCD Board配置
●  PCB设计
◆ 两层PCB设计,工作稳定;
◆ PCB机械尺寸为 70×100mm (和SMB同样大小);
●  LCD接口
◆ 44pin LCD接口以及接口连接排线(连接SMB板);
●  TFT LCD屏
◆ samsung最新26万色320x240/3.5英寸TFT液晶屏,带触摸屏;
★ 操作系统和软件支持
◆ 支持WINCE4.2.NET
◆ 支持Linux-2.6.12.4操作系统
★ 用户DVD光盘上提供的开发工具和源代码
1)  ADS1.2安装程序(评估版);
2)  启动引导源代码和下载烧写工具(DOS版本和Windows版本);
3)  Linux for Cayman 全套BSP以及交叉编译工具;
4) WINCE全套BSP for Cayman,及已编译好的WINCE镜像文件;
5)  BSP开发以及Kenel定制工具—— WINCE4.2 Platform Builder(评估版)
6)  WINCE上针对PXA270优化的媒体播放器以及源代码;
7)  WINCE应用程序开发样例代码;
8)  PXA270及板上扩展芯片的DATASHEET;
9)  Cayman开发系统原理图(pdf格式);
10) Cayman开发系统硬件手册(pdf格式)、Cayman JTAGFlash下载使用手册(pdf格式)、Cayman开发系统WINCE系统开发手册(pdf格式);
11) Intel PXA270处理器原版全套开发资料
12) WINCE 开发Training 胶片以及文档(200M大小)。
Cayman开发系统所支持的外围设备:
支持CF存储卡设备,支持两个CF存储卡可以同时使用(经过优化,读写速度极大提高,达到可产品化的指标);
支持CF卡接口的无线网卡设备(需CF卡接口的无线网卡设备制造商提供该设备的WINCE驱动程序);
支持PCMCIA接口的无线网卡设备(需PCMCIA接口的无线网卡设备制造商提供该设备的WINCE驱动程序);
支持SD存储卡设备(经过优化,读写速度极大提高,达到可产品化的指标);
支持MMC存储卡设备(经过优化,读写速度极大提高,达到可产品化的指标);
支持优盘(USB 1.1),即插即用;
支持移动USB硬盘(USB 1.1),即插即用;
支持USB Hub,即插即用;
支持USB有线鼠标以及USB无线鼠标,即插即用;
支持USB有线键盘以及USB无线键盘,即插即用;
支持USB同步PC机;
支持CRT显示器、LCD显示器;
支持TFT LCD、STN LCD;
支持通过串口外扩GSM/GPRS无线通信模块;
支持通过串口外扩GPS模块;
支持音频播放功能,播放MP3、WMA等音频文件;
支持视频播放功能,支持MPEG 2、MPEG 4解码、支持MPG、MPEG、WMV、AVI、DAT、VOB等文件的播放,使用优化的
Betaplayer播放器,实测性能:800×480分辨率达到最高39 FPS的播放效果;
支持键盘中文输入;
支持上网、网页浏览功能、在线播放音频和视频;
……
对该性能强大的Cayman开发系统感兴趣的朋友以及公司可以联系我们购买。
Email:
embeder@126.com
embedertech@yahoo.com.cn
embeder@sohu.com
Phone: 86-755-22055230
对ARM嵌入式系统开发感兴趣的朋友们也可以浏览我们的论坛网站:
嵌入者之家  http://www.embeder.com/bbs
欢迎到我们的论坛上注册,一起参与讨论基于ARM的嵌入式系统开发技术。

网友(2006-08-23):
广告??好像没说多少钱

网友(2014-04-09):
深圳市爱欣文科技有限公司是台湾联杰国际(DAVICOM) 股份有限公司﹑台湾磁威(MAGCOM)公司在中国大陆的授权代理商,供应DAVICOM全系列產品DM9000EP DM9161AEP DM9000AEP DM9601EP DM9161EP DM9620 DM9006EP DM8806AFP 及MAGCOM全系列产品:HS12369 HS12361 HS9001 HS9016 .....原装正品,供货稳定价格优惠,欢迎大家咨询订购。我们不仅负责销售,更加注重的是产品的推广和服务;

贵公司在开发产品时,我们可以免费为贵公司提供:
1)芯片的数据手册,原理图.
2)Layoeut PCB(布板指南).
3) 中文编程指南
4)Drive.   ps:Linux drive/wince drive/vxworks/neucleus/.c/csos
5)如遇技术问题,原厂FAE免费提供技术支持。

[联系我们]:如需开发资料的请与我联系,谢谢!
李 sir:027-87880506,027-87207595
Mobile:13469977252
E-mail:baron_li@axwdragon.com
MSN:baron_li1@hotmail.com
QQ:15961903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