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ecos的configtool的吗??

楼主(2006-05-10):
我按REDHAT官方提供的user guide来下载安装后,在启动configtool后,总是提示
this package does not have any valid version subdirectories
然后就挂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
请哪位大虾指教

网友:

是程序死掉了吗,我没有遇到这种情况,你最好找一个编译好的工具,直接拷贝就
能用

网友(2006-09-02):
我是看embed software development with ecos的 书,还可以在书的出版社那里下载到书的CD,里面的2种configure tool都有,这些都可以在网上找到,~~

网友(2008-04-22):
看英文书很痛苦,有没有中文版的啊?

网友(2012-02-08):
与没有说一样,求结果!

网友:
你的工具可能没有安装全,libgtk2.0-de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