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UCGUI 的问题 本学期的作业 弄不出来请教高手

楼主(2006-05-22):
移植一个UCGUI到S1C33209上,使用UCOS作为操作系统,设计两个任务分别完成两路AD采样,并将采样的信号波形通过GUI显示到液晶屏上。液晶屏采用的控制器为EPSON的SED1376
不知道AD采样怎么弄  请教了

网友:

re

网友:

hoho,又一个科大选段勃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