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工控到底做那些方面的研发

楼主(2004-06-25):
本人是做IC的
但是近来不利,又不想走太远了
没找到很合适的单位了
但有家做工控的叫我去帮他们些FPGA
我不知道工控是做什么的
是不是根控制相关呢
还是别的什么,FPGA主要在这个领域拿来做什么使用呢?
哪些方面要用FPGA来实现工控的东西
跟搞IC有什么不同

网友:

工控就是工业控制,如果做fpga与ic设计思想也没有什么两样。
我觉得在工控中可能用的最多的还是cpld而不是fpga,要做的可能是接口方面的多一些。
我和你正好相反,我以前就是做工控的,那时主要使用单片机做了一些产品。后来转到通信行业做了一段时间fpga,又转到了ic设计。
如果你现在是做ic,我劝你还是不要向工控转的好。

网友:

我的理解:
搞工控就是用现成的ic
尔ic设计是设计ic
上面可能是适合以前较老的设计方法
但现在利用cpld和fpga就可以打破上面的局限(可以说是两者的明显的界限)
但现在的工控还是看好cpld,
但如果实现功能比较简单就没有必要使用这么复杂的器件,否则会造成资源浪费。
现在的单片机都在朝着soc和sob方向发展,用基于单片机的设计方案完全可以设计出高性能的工控成品。如果有大量的数据要处理,也可以与dsp结合使用

网友(2008-11-05):
学习了
比较困恼

网友(2009-09-19):
FPGA还是偏向于接口一类的东西吧

网友(2009-11-29):
我也在为这个烦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