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家居自动化—电话遥控

楼主(2004-04-26):
  随着现代家庭中家用电器设备的增多和通讯线路的发展。利用现有的通讯设备和线路对家用电器和仪表进行远程控制,已经成为未来发展的趋势。网络技术的发展已经使很多家庭都有Internet的接口,很多家庭都可以上网。人们也已经开始尝试在互连网上进行远程控制了。但是由于现有技术的原因,这种方式还很难在短期之内普及到各个家庭。现在被人们采用的远程控制更多是通过现有的电话线来完成。这种装置叫做电话遥控器,在很多智能小区已经得到了应用。
  电话遥控装置主要由主机、遥控器、家电控制电路组成。其结构图如下:

                  电话遥控器结构图

  主机和遥控器都是由单片机作为主要部件的电子设备,有一定的计算和逻辑推理功能。主机位于住宅内,同时通过继电器或光电耦合器与家用电器(如电饭煲、洗衣机等)相连。主机主要是接受遥控器传来的指令,经过指令解码,来控制指定的设备,一旦操作成功即发送一个固定音频的声音。遥控器本身只发送指令而不接受指令。主机传来的证实音是通过使用者所用电话耳机所传来。使用者的指令是通过使用者所用电话机的麦克风发出的。使用者所发出的指令通过电话线以音频的形式到达主机,主机根据不同的音频来确定使用者所发出的指令是什么,从而决定执行什么功能。使用者只要随身携带遥控器,无论走到哪里都可以通过普通的电话来对自己家里的各种设备进行远程操作。如果使用者害怕自己家电被别人恶意操作,还可以使用身份验证的手段,只要在操作之前,需要使用者说出密码就可以了。
  遥控器采用普通双音频电话,所需要的设备比较简单、成本低、可靠性高。特别适合现代家庭使用。

楼主:

电话遥控器结构图

网友:

实现自动化是社会发展的趋势,你的想法恰是证明了人们正在不断的追求这一点。所以我相信实现自动化不是梦。

楼主:

呵呵,欢迎来此交流和讨论。

网友:

这正是我毕业设计的题目,目前正在赶呢!我在设计原理图时参数的选择有很大的问题,还有语音提示部分一直难下手,不过我相信家居自动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让我们耐心等待吧!

楼主:

呵呵,那就将你的经验、体会来和大家交流交流吧。

网友:

我到现在为止只画了初步的原理图,交给老师一改漏洞百出,真是伤心!!:(
整个电路主要是以双音频电话机和单片机为核心,用户在异地打个电话到家中(用户通过语音提示系统来操作),振铃检测模块计数6次进行模拟摘机,接受输入的操作,输入的信号先通过解码模块在送到单片机然后经过光电耦合去驱动不同的家电设备(号码和家电要事先对应好)。
我目前还存在很多问题要解决,希望你能给点意见,不胜感激!!

网友:

我以前研究过,,不过是老早以前了,,用双音多频芯片和单片机配合(也可以直接就用dsp和ad配合)

楼主:

呵呵,看来这通信和自动化的结合是越来越紧密了。
to blackcoat:
我不大清楚你的设计的具体内容,只能给一点大概的意见,仅供参考:
1。要弄清楚PSTN的工作原理,因为电话线信号包括DC(主要是供电)和AC(语音信号、振铃等),这一点有些类似于现场总线里的HART协议。
2。你需要考虑到电话线的信号(相对于你的单片机来说是高压了)不能损坏你的单片机系统,还需要考虑到你的单片机系统不能干扰PSTN的正常工作。
3。对于语音提示,如果你想用单片机产生,可以考虑用十几个点来产生sine(一种简易的DDS),或用双音频信号,但是你需要选一款性能较好的单片机,速度要够快。

网友:

谢谢赐教,不过我的设计要求没那么高,通信那一块我不用做,我的任务只是接受到电话信号之后进行处理,而且单片机用的是上课时老师讲的51。
就要毕业了才发现自己四年什么都没学会,觉得挺对不住自己的:(
长路漫漫…………

网友:

要有信心么,,其实开发就是一层窗户纸,,学习就是滚雪球--

网友:

我还有一问题:电路板和外面电源等设备的连接是不是还要画一张系统框图,好象说是用VISO画的,可是我不知道要画些什么,是不是就是将每个模块的联系画出来给别人一个宏观的概念啊??

楼主:

系统框图要不要画,内容是什么,和你的任务要求有关,这一点可能我们这儿的人帮不了你。
通常我画的系统框图是用于描述系统的原理结构的。

网友(2009-02-21):
在工作中学习,在学习中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