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IGBT的问题

楼主(2004-06-19):
变频器的IGBT老是被炸,而且驱动电路是好的,这是什么原因呢?那位大哥大姐告诉我一下啊

网友:

线路接法确保是对的?

网友:

可能的原因(供参考):
1、过压或过流
2、功耗太大
3、损耗太大

网友:

jj来过了??

网友(2008-10-21):
应该是过流过载了

网友:
呵呵

肯定是过流过载
或者是缓冲保护电路的问题

网友:
没考虑死区吧!

网友(2010-07-05):
many reasons!! can not hel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