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TL494控制的DC/DC

楼主(2004-07-27):
我做的是24V转+15V,-15V的电源,控制芯片用的是TL494,变压器用的漆包线是0。2mm的,圈数比为40:40,现在的输出结果还可以,但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开始我把TL494的两个OC门直接接到变压器上,结果494立刻很烫,后在OC门和变压器之间接了100欧姆/1W的电阻,电阻和494还是烫手,请教各位高手,怎样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2008-11-05):
烫手是什么概念
只要汤不坏就行了

网友:
估计是变压器与494不匹配,是不是变压器功率太大啊

网友(2009-09-23):
仅是支持,顶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