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哥大姐,请教一个问题啊

楼主(2004-08-06):
变频器的给定板(输出精密电压给变频器)上有这么一个芯片,它的引脚功能是这样的:PIN1——输入的是一串脉冲,应该是时钟信号,大概500HZ
PIN2——当按UP键的,是高电平
        当按DOWN键的时候,是低电平
PIN3、PIN8——都是接5V的VCC
PIN4——GND
PIN5——电压输出
PIN6——GND
PIN7——低电平
请问这是什么芯片啊?先谢谢拉!

网友:

应该是数字电位器,可以查一下Xicor、maxiam等公司的有关器件

楼主:

谢谢JACKZHANG!看它的功能确实蛮象数字电位器的,我查查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