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pwm的da的精度

楼主(2004-08-27):
pwm可以通过外加电阻电容,实现一个d/a功能,,
那么这个d/a精度如何计算呢?难道是pwm位宽就是精度??
还应该和外面电阻电容有关吧,,还应该和带宽有关吧,,
谁又这方面资料?

网友:

pwm位宽是分辨率,也是理论上能趋近的精度。
对于PWM外加RC滤波,实现D/A功能,PWM周期应该以短为好,周期长了,RC滤波很难滤干净,会有纹波存在。
另外,周期长了,电容的漏电流将严重影响D/A转换精度,一般宜选用低漏电流的电容为好,如聚苯乙烯电容、钽电容。
采用PWM外加RC滤波实现的D/A,实际上是一个纯滞后加一阶滞后环节,纯滞后是你的PWM周期,一阶滞后时间常数就是RC滤波时间常数。
因此,采用PWM外加RC滤波实现的D/A精度,是和PWM的位宽、周期、RC滤波时间常数、选用的元件质量等因素相关的。通常在设计时根据所需要达到的精度要求,来选择PWM的位宽、周期、RC滤波时间常数和元件等。

网友:

滤波滤滤滤滤滤滤滤到只剩下直流分量为止
因为PWM的工作原理如此呀 比如说工作频率为100KHZ 滤波截至平率取个几KHZ好了
呀。

网友(2008-11-05):
pwm的控制目前已经比较成熟了呀

网友:
呵呵 好 又到了

网友(2009-07-03):
删除广告!!!!

网友:
请删除广告!!!!!!

网友(2009-09-19):
思路可行,但是感觉精度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