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疑问?

楼主(2005-09-05):
有一端是DB9另一端是DB15的导线吗?
如果有,DB9的9根线连到DB15中的哪些线?
有劳斑竹解释!

网友:

没有,但是你自己可以做,属于非标

网友(2007-02-20):
没看见过有DB9和DB15连的,和DB25连的到是有现成的买的.接法是DB9的2脚连DB25的2,DB9的3脚连DB25的3,DB9的5脚连DB25的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