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将isa的数据采集卡转化为pci的?

楼主(2005-10-03):
现在有一个isa的数据采集卡,想转化为pci的.通过了解我知道pci9052似乎是有这种功能.我是新手,不知道用这个pci9052是不是也要进行电路的设计和驱动程序的开发.它的价格大概是多少呢?另外,要实现这种转化功能是不是都要借助这种接口芯片呀,有没有可能自己改造呢?谢谢赐教。

网友:

用国产的CH365吧,它是ISA与PCI接口芯片,外加RAM,或是FIFO,
      在用FPGA实现一些逻辑即可
  网上有不少CH365的资料,连原理图都有,
  南京一家公司产的 40元左右一片 很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