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数字输入/输出模板的问题

楼主(2005-11-04):
PLC数字输入/输出模板采用的电气信号有交流的也有直流的,它们各自有什么优缺点啊??

网友(2006-07-12):

你说的 是不是A/D模块啊 ?

网友(2008-07-09):
没看懂啊。

网友:
PLC的输入/输出模块的交直流是根据被控对象来决定的,没有什么优缺点可谈!要说的话,就是交流比直流麻烦一些吧!要另外接电源。

网友(2009-10-08):
你讲的是I/O 还是AD/DA. I/O一般有24VDC 或者是有200+v ac的,看具体应用。

网友(2010-01-31):
直流是一种特殊的交流点

网友(2012-09-21):
凌乱了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