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T8816请教。

楼主(2006-04-01):
使用MT8816中有两个问题不确定,望大家帮助:
1:MT8816是否支持同时的1对多连接。例如第一路输入能否同时连接到1-8路输出?
2:MT8816数字接口是否内部有电平转换电路。例如电源接+12V时数字接口用TTL电平行吗?

网友(2010-01-31):
1,个人认为MT8816每次只能选通一个通道,,你的意思是1-8路都输出同样的信号吗?,你直接连到第一路上了好了;

2,看了下MT8816的DATASHEET,内部是有电平转换电路的。

最后,,我现在在设计一个矩阵切换板,,用的就是MT8816,等调试后,,再和楼主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