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微安级的电流放大为V级的电压?

楼主(2004-06-02):
[这个贴子最后由strayblue在 2004/06/02 07:32pm 第 2 次编辑]

输入小信号,后续电路有很多问题。 请大侠指导,推荐方案

网友:

选个好的高输入阻抗放大器,做i/v,na也没有问题阿,我用max407,你试试看

网友:

我以前作过一个系统
方案1:用斩波运放tcl2652或icl7650
方案2:仪表放大器ad623ar + 运放op496gs
效果不错

网友:

ad8332

网友:

是蛮麻烦的了,要选低失调电压的运放了等等。不过只要有银子
什么问题都好办的

网友(2004-07-03):

hehe
关键是有用信号所占比例越大越好

网友:

那我请问如果把微伏级的电压放大到V级电压,只用三极管如何做到?

网友(2005-12-01):

直接用运放搭建一个电流电压转换电路,运放选择输入偏置电流小的就能用了,如果嫌麻烦的话,用积分放大芯片如ti的ivc101等就行,对输入电流积分,转换为电压信号,噪声相对于运放搭建的电路小,对高频噪声不敏感,转换的幅度由积分时间控制;再嫌麻烦的话,用带ad的积分电路,如ti的ddc101等,带20bit adc,直接输出数字结果,可以对积分时间进行调节

网友(2006-10-17):
I/V变换电路。运放opa128 、ad549都很好。

网友(2007-01-15):
opa128 、ad549

网友(2008-10-05):
轻轻的,我飘过。。。

网友(2008-12-28):
各位老大,有没有现成的pcb设计共享一下?

网友(2009-02-12):
看来高手还是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