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产生一个高质量的0~50mV(50mA的左右的带载能力)的电源?

楼主(2004-07-10):
我用运算放大器做了一个但效果不好.用示波器根本就看好像是一个频率很高的信号,而不是稳定的电压信号

网友:

为什么要用50mv的?
系统提供了什么样的电源

网友:

是什么系统使用这样的电源?
用单片机做一个可控的数控电源把

楼主:

在继电器的测试中,为触电提供负载电压。对这个电压信号要求很高,在10mV的时候信号的峰峰值要<0.1mV.我用单片机+D/A输出(0-5V),再用TL2652加电流驱动衰减100倍(0-50mV),就是不加任何驱动电路都没办法达到以上的要求。郁闷!

网友:

这种办法肯定不行
不知道有没有负电源

楼主:

负电源?运放是±6V供电的。

楼主:

自己顶一下,看哪位师兄有好的方案

网友(2004-08-13):

输出接各种滤波器试试

楼主:

由于输出信号太小,如果接有源滤波器可能会问题没解决反而引入了新的干扰。我加了一些小容值的电容,没有效果。

网友:

很难????
老兄不妨把你测到的波形包括电路贴上来 供大家鉴赏一下  ok?

网友:

你的电源上的噪声怎样呀

网友:

既然有有±6V (±是怎么敲出来的)
可以把50mv看作是基于-6的6050mv
把-6当作产生50mv电路的gnd
这样可以根据模拟电路的一些方法来产生

楼主:

打开输入法里的软键盘,里面有数字符号。
我用的显波器比较土,没有打印功能的。我现在在出差,等我回去后想办法去借个好点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tuhappy :                       |
|可以根据模拟电路的一些方法来产生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可不可以再多给点提示,诚谢!

网友:

仅供参考

网友:

通过调节上面的那个阻值,来调节输出电压

网友:

Vout=Vz*R3/(R2+R3)

楼主:

出差刚回来,谢谢两位!

网友(2004-12-14):

采用虚地方法,去掉工频干扰,不然难于实现,试试看?

网友(2005-03-04):

老兄你到底是+6V还是-6V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