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TL494控制的DC/DC

楼主(2004-07-27):
我做的是24V转+15V,-15V的电源,控制芯片用的是TL494,变压器用的漆包线是0。2的,圈数比为40:40。开始我把TL494的两个OC门直接接到变压器上,结果494立刻很烫,后在OC门和变压器之间接了100欧姆/1W的电阻,电阻和494还是烫手,请教各位高手,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TL494是PWM控制电路,不是驱动电路,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TL494的OC门最大只能输出100多mA,所以建议你在TL494和脉冲变压器之间加一级驱动级,应该能解决发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