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能帮忙看一下这个电路图么

楼主(2004-07-29):
下面是我用三极管做的推挽电路,可是上电后,三极管不输出震荡的波形,无法使变压器工作,而且三极管格外的烫。请教大家怎么解决这问题么,谢谢!

网友:

1。楼主干吗不用单色位图再用JPG压缩一下再上传呢?这么大的图片。
2。两个三极管的基极骗子电压均为vcc/2,当然三极管发烫了(没烧掉已经万欣了)
3。要构成震荡电路的条件:相位,幅度。你满足了?

网友:

两个三极管的放大倍数要尽量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