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选型!

楼主(2004-09-03):
设计仪器仪表用的控制模块?需要能够耐压10V得单片机,请大家推荐一款!这个领域常用的单片机型号是什么?
A/D的采样输出的形式是什么?串行?并行?
如果我想获得A/D输出是0~10V电压形式,可行吗?用那款芯片?

网友:

没有10v的单片机,为了得到10v的电压,你可以采用运放放大,运放电源采用15v

网友:

A/D的采样输出的形式是什么?串行?并行?_______
两种都有,但常用的是并行

网友:

采用什么样的输出形式的AD看你有没有速度要求,还有系统IO够不够用,好不好布线。
ad输出怎么会是电压的形式,你是说输入么?可以把输入电压先跟随一下,然后电阻分压到合适你的AD输入之电压要求。
单片机脚一般没有那么高的耐压,中间加个光偶就解决了,如果是非电源要求10V供电,你看看pic有没有,我好像有点点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