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07能用来放大1uv 100hz得信号么?

楼主(2004-09-06):
诸位大虾有何高见?

网友:

基本够用。但要小心地用电阻匹配消除OFFSET VOLTAGE的影响,电阻选取小点,消除OFFSET CURRENT的影响(但也不能太小)。温漂和嘈声的影响零点几微伏,能用。

楼主:

为什么要消除 offset 电压的影响呢?又不是直流放大? 另外如果用来放大0.1uv的信号还可以用OP07么?如果不可以的话请问为什么/ 谢谢先

网友:

利用崭波稳零放大器要好的多如tlc2652 icl7650

网友:

ltc1050
不过以上这些恐怕都不太理想,试试吧

网友(2006-02-07):

tlc2652输出电压受温度影响大,请教解决办法!

网友(2006-07-31):
不过以上这些恐怕都不太理想,试试吧

网友(2010-02-19):
用op42吧 性能比较好 就是要预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