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电子元器件检测方法与经验

楼主(2004-11-01):
常用电子元器件检测方法与经验(上)
元器件的检测是家电维修的一项基本功,如何准确有效地检测元器件的相关参数,判断元器件的是否正常,不是一件千篇一律的事,必须根据不同的元器件采用不同的方法,从而判断元器件的正常与否。特别对初学者来说,熟练掌握常用元器件的检测方法和经验很有必要,以下对常用电子元器件的检测经验和方法进行介绍供对考。
  一、电阻器的检测方法与经验:
  1?固定电阻器的检测。A?将两表笔(不分正负)分别与电阻的两端引脚相接即可测出实际电阻值。为了提高测量精度,应根据被测电阻标称值的大小来选择量程。由于欧姆挡刻度的非线性关系,它的中间一段分度较为精细,因此应使指针指示值尽可能落到刻度的中段位置,即全刻度起始的20%~80%弧度范围内,以使测量更准确。根据电阻误差等级不同。读数与标称阻值之间分别允许有±5%、±10%或±20%的误差。如不相符,超出误差范围,则说明该电阻值变值了。B?注意:测试时,特别是在测几十k?以上阻值的电阻时,手不要触及表笔和电阻的导电部分;被检测的电阻从电路中焊下来,至少要焊开一个头,以免电路中的其他元件对测试产生影响,造成测量误差;色环电阻的阻值虽然能以色环标志来确定,但在使用时最好还是用万用表测试一下其实际阻值。
  2?水泥电阻的检测。检测水泥电阻的方法及注意事项与检测普通固定电阻完全相同。
  3?熔断电阻器的检测。在电路中,当熔断电阻器熔断开路后,可根据经验作出判断:若发现熔断电阻器表面发黑或烧焦,可断定是其负荷过重,通过它的电流超过额定值很多倍所致;如果其表面无任何痕迹而开路,则表明流过的电流刚好等于或稍大于其额定熔断值。对于表面无任何痕迹的熔断电阻器好坏的判断,可借助万用表R×1挡来测量,为保证测量准确,应将熔断电阻器一端从电路上焊下。若测得的阻值为无穷大,则说明此熔断电阻器已失效开路,若测得的阻值与标称值相差甚远,表明电阻变值,也不宜再使用。在维修实践中发现,也有少数熔断电阻器在电路中被击穿短路的现象,检测时也应予以注意。
  4?电位器的检测。检查电位器时,首先要转动旋柄,看看旋柄转动是否平滑,开关是否灵活,开关通、断时“喀哒”声是否清脆,并听一听电位器内部接触点和电阻体摩擦的声音,如有“沙沙”声,说明质量不好。用万用表测试时,先根据被测电位器阻值的大小,选择好万用表的合适电阻挡位,然后可按下述方法进行检测。
  A?用万用表的欧姆挡测“1”、“2”两端,其读数应为电位器的标称阻值,如万用表的指针不动或阻值相差很多,则表明该电位器已损坏。B?检测电位器的活动臂与电阻片的接触是否良好。用万用表的欧姆档测“1”、“2”(或“2”、“3”)两端,将电位器的转轴按逆时针方向旋至接近“关”的位置,这时电阻值越小越好。再顺时针慢慢旋转轴柄,电阻值应逐渐增大,表头中的指针应平稳移动。当轴柄旋至极端位置“3”时,阻值应接近电位器的标称值。如万用表的指针在电位器的轴柄转动过程中有跳动现象,说明活动触点有接触不良的故障。
  5?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PTC)的检测。检测时,用万用表R×1挡,具体可分两步操作:A?常温检测(室内温度接近25℃);将两表笔接触PTC热敏电阻的两引脚测出其实际阻值,并与标称阻值相对比,二者相差在±2?内即为正常。实际阻值若与标称阻值相差过大,则说明其性能不良或已损坏。B?加温检测;在常温测试正常的基础上,即可进行第二步测试—加温检测,将一热源(例如电烙铁)靠近PTC热敏电阻对其加热,同时用万用表监测其电阻值是否随温度的升高而增大,如是,说明热敏电阻正常,若阻值无变化,说明其性能变劣,不能继续使用。注意不要使热源与PTC热敏电阻靠得过近或直接接触热敏电阻,以防止将其烫坏。
  6?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NTC)的检测。
  (1)、测量标称电阻值Rt
  用万用表测量NTC热敏电阻的方法与测量普通固定电阻的方法相同,即根据NTC热敏电阻的标称阻值选择合适的电阻挡可直接测出Rt的实际值。但因NTC热敏电阻对温度很敏感,故测试时应注意以下几点:A?Rt是生产厂家在环境温度为25℃时所测得的,所以用万用表测量Rt时,亦应在环境温度接近25℃时进行,以保证测试的可信度。B?测量功率不得超过规定值,以免电流热效应引起测量误差。C?注意正确操作。测试时,不要用手捏住热敏电阻体,以防止人体温度对测试产生影响。
  (2)、估测温度系数?t
  先在室温t1下测得电阻值Rt1,再用电烙铁作热源,靠近热敏电阻Rt,测出电阻值RT2,同时用温度计测出此时热敏电阻RT表面的平均温度t2再进行计算。
  7?压敏电阻的检测。用万用表的R×1k挡测量压敏电阻两引脚之间的正、反向绝缘电阻,均为无穷大,否则,说明漏电流大。若所测电阻很小,说明压敏电阻已损坏,不能使用。
  8?光敏电阻的检测。A?用一黑纸片将光敏电阻的透光窗口遮住,此时万用表的指针基本保持不动,阻值接近无穷大。此值越大说明光敏电阻性能越好。若此值很小或接近为零,说明光敏电阻已烧穿损坏,不能再继续使用。B?将一光源对准光敏电阻的透光窗口,此时万用表的指针应有较大幅度的摆动,阻值明显减小。此值越小说明光敏电阻性能越好。若此值很大甚至无穷大,表明光敏电阻内部开路损坏,也不能再继续使用。C?将光敏电阻透光窗口对准入射光线,用小黑纸片在光敏电阻的遮光窗上部晃动,使其间断受光,此时万用表指针应随黑纸片的晃动而左右摆动。如果万用表指针始终停在某一位置不随纸片晃动而摆动,说明光敏电阻的光敏材料已经损坏。
  二、电容器的检测方法与经验
  1?固定电容器的检测
  A?检测10pF以下的小电容
  因10pF以下的固定电容器容量太小,用万用表进行测量,只能定性的检查其是否有漏电,内部短路或击穿现象。测量时,可选用万用表R×10k挡,用两表笔分别任意接电容的两个引脚,阻值应为无穷大。若测出阻值(指针向右摆动)为零,则说明电容漏电损坏或内部击穿。B?检测10PF~0?01?F固定电容器是否有充电现象,进而判断其好坏。万用表选用R×1k挡。两只三极管的?值均为100以上,且穿透电流要小。可选用3DG6等型号硅三极管组成复合管。万用表的红和黑表笔分别与复合管的发射极e和集电极c相接。由于复合三极管的放大作用,把被测电容的充放电过程予以放大,使万用表指针摆幅度加大,从而便于观察。应注意的是:在测试操作时,特别是在测较小容量的电容时,要反复调换被测电容引脚接触A、B两点,才能明显地看到万用表指针的摆动。C?对于0?01?F以上的固定电容,可用万用表的R×10k挡直接测试电容器有无充电过程以及有无内部短路或漏电,并可根据指针向右摆动的幅度大小估计出电容器的容量。
  2?电解电容器的检测
  A?因为电解电容的容量较一般固定电容大得多,所以,测量时,应针对不同容量选用合适的量程。根据经验,一般情况下,1~47?F间的电容,可用R×1k挡测量,大于47?F的电容可用R×100挡测量。
  B?将万用表红表笔接负极,黑表笔接正极,在刚接触的瞬间,万用表指针即向右偏转较大偏度(对于同一电阻挡,容量越大,摆幅越大),接着逐渐向左回转,直到停在某一位置。此时的阻值便是电解电容的正向漏电阻,此值略大于反向漏电阻。实际使用经验表明,电解电容的漏电阻一般应在几百k?以上,否则,将不能正常工作。在测试中,若正向、反向均无充电的现象,即表针不动,则说明容量消失或内部断路;如果所测阻值很小或为零,说明电容漏电大或已击穿损坏,不能再使用。C?对于正、负极标志不明的电解电容器,可利用上述测量漏电阻的方法加以判别。即先任意测一下漏电阻,记住其大小,然后交换表笔再测出一个阻值。两次测量中阻值大的那一次便是正向接法,即黑表笔接的是正极,红表笔接的是负极。D?使用万用表电阻挡,采用给电解电容进行正、反向充电的方法,根据指针向右摆动幅度的大小,可估测出电解电容的容量。
  3?可变电容器的检测
  A?用手轻轻旋动转轴,应感觉十分平滑,不应感觉有时松时紧甚至有卡滞现象。将载轴向前、后、上、下、左、右等各个方向推动时,转轴不应有松动的现象。B?用一只手旋动转轴,另一只手轻摸动片组的外缘,不应感觉有任何松脱现象。转轴与动片之间接触不良的可变电容器,是不能再继续使用的。C?将万用表置于R×10k挡,一只手将两个表笔分别接可变电容器的动片和定片的引出端,另一只手将转轴缓缓旋动几个来回,万用表指针都应在无穷大位置不动。在旋动转轴的过程中,如果指针有时指向零,说明动片和定片之间存在短路点;如果碰到某一角度,万用表读数不为无穷大而是出现一定阻值,说明可变电容器动片与定片之间存在漏电现象。
  三、电感器、变压器检测方法与经验
  1?色码电感器的的检测
  将万用表置于R×1挡,红、黑表笔各接色码电感器的任一引出端,此时指针应向右摆动。根据测出的电阻值大小,可具体分下述三种情况进行鉴别:
  A?被测色码电感器电阻值为零,其内部有短路性故障。B?被测色码电感器直流电阻值的大小与绕制电感器线圈所用的漆包线径、绕制圈数有直接关系,只要能测出电阻值,则可认为被测色码电感器是正常的。
  2?中周变压器的检测
  A?将万用表拨至R×1挡,按照中周变压器的各绕组引脚排列规律,逐一检查各绕组的通断情况,进而判断其是否正常。B?检测绝缘性能
  将万用表置于R×10k挡,做如下几种状态测试:
  (1)初级绕组与次级绕组之间的电阻值;
  (2)初级绕组与外壳之间的电阻值;
  (3)次级绕组与外壳之间的电阻值。
  上述测试结果分出现三种情况:
  (1)阻值为无穷大:正常;
  (2)阻值为零:有短路性故障;
  (3)阻值小于无穷大,但大于零:有漏电性故障。
  3?电源变压器的检测
  A?通过观察变压器的外貌来检查其是否有明显异常现象。如线圈引线是否断裂,脱焊,绝缘材料是否有烧焦痕迹,铁心紧固螺杆是否有松动,硅钢片有无锈蚀,绕组线圈是否有外露等。B?绝缘性测试。用万用表R×10k挡分别测量铁心与初级,初级与各次级、铁心与各次级、静电屏蔽层与衩次级、次级各绕组间的电阻值,万用表指针均应指在无穷大位置不动。否则,说明变压器绝缘性能不良。C?线圈通断的检测。将万用表置于R×1挡,测试中,若某个绕组的电阻值为无穷大,则说明此绕组有断路性故障。D?判别初、次级线圈。电源变压器初级引脚和次级引脚一般都是分别从两侧引出的,并且初级绕组多标有220V字样,次级绕组则标出额定电压值,如15V、24V、35V等。再根据这些标记进行识别。E?空载电流的检测。(a)?直接测量法。将次级所有绕组全部开路,把万用表置于交流电流挡(500mA,串入初级绕组。当初级绕组的插头插入220V交流市电时,万用表所指示的便是空载电流值。此值不应大于变压器满载电流的10%~20%。一般常见电子设备电源变压器的正常空载电流应在100mA左右。如果超出太多,则说明变压器有短路性故障。(b)?间接测量法。在变压器的初级绕组中串联一个10?/5W的电阻,次级仍全部空载。把万用表拨至交流电压挡。加电后,用两表笔测出电阻R两端的电压降U,然后用欧姆定律算出空载电流I空,即I空=U/R。F?空载电压的检测。将电源变压器的初级接220V市电,用万用表交流电压接依次测出各绕组的空载电压值(U21、U22、U23、U24)应符合要求值,允许误差范围一般为:高压绕组≤±10%,低压绕组≤±5%,带中心抽头的两组对称绕组的电压差应≤±2%。G?一般小功率电源变压器允许温升为40℃~50℃,如果所用绝缘材料质量较好,允许温升还可提高。H?检测判别各绕组的同名端。在使用电源变压器时,有时为了得到所需的次级电压,可将两个或多个次级绕组串联起来使用。采用串联法使用电源变压器时,参加串联的各绕组的同名端必须正确连接,不能搞错。否则,变压器不能正常工作。I.电源变压器短路性故障的综合检测判别。电源变压器发生短路性故障后的主要症状是发热严重和次级绕组输出电压失常。通常,线圈内部匝间短路点越多,短路电流就越大,而变压器发热就越严重。检测判断电源变压器是否有短路性故障的简单方法是测量空载电流(测试方法前面已经介绍)。存在短路故障的变压器,其空载电流值将远大于满载电流的10%。当短路严重时,变压器在空载加电后几十秒钟之内便会迅速发热,用手触摸铁心会有烫手的感觉。此时不3貌饬靠赵氐缌鞅憧啥隙ū溲蛊饔卸搪返愦嬖凇3
想要更多请到:
------ www.guangdongdz.com --------------------------------------
☆☆☆╔╦╗╔╦╗╔╦╗╔╦╗☆☆☆
★★★╠死╣╠神╣╠宝╣╠典╣★★★
☆☆☆╚╩╝╚╩╝╚╩╝╚╩╝☆☆☆
   ※※广东电子商贸网〖签发〗※※
*********严禁盗版,违者必究**********

楼主:

拜托!!看了帖就回一个吧!!!

网友:

别哭

楼主:

我顶啊

楼主:

大家顶啊!!

网友:

我顶!

楼主:

热烈庆祝广东电子商会广东电子商贸网库存频道开通,各商家可免费上载库存,商机无限啊!!

网友(2005-02-25):

顶!

网友:

乱发广告,应该被禁止发言。

网友:

我看我也顶

网友:

顶呀

网友(2005-06-11):

好贴!  我收下这份厚礼了

网友:

收下!

网友(2006-05-10):

好啊,介绍的不错,加上芯片的检验就更好了!

网友:

    上海云萨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是集半导体主动器件、被动器件、电源器件、电动机械、仪器仪表、电线电缆、军工器件进口贸易的现代化企业。产品全部是原装,质量保证,价格特优,并常备大量现货供应。特别是需要 紧缺、偏冷门、停产、军工IC 等元器件的客户,我公司更是你首选的供应商。云萨电子坚持以人为本,诚信经营。
    云萨电子的目标是成为中国最好的电子元器件分销商。成为企业的首选供应商、首选合作伙伴,以及优秀人才的首选雇主。
主动器件:
AD  AMD  Agilent  Atmel  AVX  Conexant  Cypress  Datel  DDC   Fairchild  Intersil  IDT  IR  ISSI   Lattice   Linear Tech   M/A-Com   Maxim  Microchip  Microsemi   Mini-Circuits  Murata   Narda   NSC  ON Semi   Philips  Renesas  ST Microelectronics  Samsung  Texas Instruments  Vishay  Winbond   Xilinx  Xicor  Zarlink
被动器件:
RESISTORS(电阻):Vishay  Xicon IRC/TTe KOASpeer Xicon Arcol Caddock Ohmite
POTENTIOMETERS(电位计):Ohmite BI Technologies/TTe Bourns Alpha ALPS Piher Xicon Vishay
FREQUENCY CONTROL(频率控制):Abracon AVX Citizen Crystek Ecliptek ECS FOX Murata Seiko Vishay/Dale
Crystals & Oscillators(晶体、振荡器):Abracon ARonix  AVX Citizen Crystek Ecliptek ECS Fox Murata Seiko Vishay  C-MAC
INDUCTORS:API Delevan Bourns C&D Technologies Fastron  J.W.Miller Pulse Sumida Schurter  TDK Triad Vishay/Dale Xicon Yageo
EMI FILTERS EMI/RFI SUPPRESSION(抗干扰滤波器件):Fair-Rite FerriShield TDK Murata  Spectrum Control  Vishay/Dale
电动机械:
SWITCHES(开关): Alcoswitch/Tyco Electronics  Alpha  ALPS   APEM   APM Hexseal   Applied Motion  Axicom / Tyco Electronics   BEI Duncan  Bourns  Bulgin  C&K  Carling Technologies    Cherry  CII (Continental Industries)  Clare  Coto Technology   Crydom  CW Industries  ElectricalProducts  Electroswitch  ESwitch   Fujitsu  ITT/Cannon  ITW Switches  Lorlin  Magnecraft  Micro Switch  Mountain Switch  NEC   NKK  NTE  OEG / Tyco Electronics  Omron  P&B / Tyco Electronics  Phoenix Contact  Piher  Schrack/ Tyco Electronics  Schurter   Seiko  Shin Chin
Connectors(连接器):  3M  ALPS  AMP/Tyco Electronics  Amphenol  Aries  AVX/Elco  Bomar Interconnect  Bulgin  Cambridge Products  Cinch  Circuit Assembly  Circular Connectors  Component and Test Sockets  Conxall  Corcom/Tyco Electronics  Deltron  EDAC  FCT  Fujitsu   HARTING   Harwin  JAE  Johnson Components  Kobiconn  Kycon  Leviton  Mill-Max  Molex  Neutrik  NorComp  Omron  Panduit  Phoenix Contact  Pomona  Pulse  Qualtek  Schaffner  Schurter  Sockets  Souriau  Switchcraft  Volex
Fans & Accessories(风扇/散热片): Adda  Bi-Sonic  Comair Rotorn   Cooltron   Delta   EBM Industries   ebm-papst  Evox   Fan-S    Indec  NMB   Orion  Panasonic   PSC   Qualtek  Qualtek   Sanyo   Shicoh   Sunon   U.S. Toyo Fan   UnitedPro
Heatsinks:Aavid Thermalloy  Wakefield Thermal Solutions
AUDIO(音频): Amseco  Digisound  Horn  Kobitone  Mallory Sonalert Products  Murata  Projects Unlimited
HARDWARE:3M  Altech  Amatom   Bivar  Eagle Plastic Devices  EF Johnson  El Pakco  Fan-S  H.H. Smith  Hammond Enclosures  Heyco  Hoffman   I.E.R.C.   IBS  Keystone  Microplastic  Mill-Max  PEM  PennEngineering  Qualtek  RAF   RF Johnson  Richco  Seastorm  Southco   Teknational  Zierick
电源器件:
Power Transformers(电源变压器件): C&D Technologies  Hammond Manufacturing  Pulse  Xicon Staco Energy Products  Amseco  Stancor  Tamura  Triad Magnetics
DC-DC Converters(DC/DC转换器):Artesyn Technologies Astec  Bourns  C&D Technologies  Cincon  Datel Ericsson ETA-USA  NetPower Technologies Powermate Siliconix Tamura Torex Vicor Vishay
Power Supplies(电源支持):Artesyn Technologies  Cincon  Condor  ETA-USA  International Power  Omron  Phihong   Phoenix Contact  Sola/Hevi-Duty  Tamura
AC Adapters(AC设配器):Ault  Cincon   Elpac Power Supplies  Phihong  Triad Magnetics  Xicon
Power Filters (电源滤波器): Corcom/Tyco Electronics  Kobiconn  Qualtek  Schaffner  Schurter
Poer Outlets,UPS & Conditioners: APC  Phoenix Contact  Sola/Hevi-Duty  Tripp Lite  Wiremold
Batteries(电池):  Consumer Battery Finder  CSB  Duracell Energizer Golden Power  GP  Energizer  Sanyo  Hawker EnerSys  Panasonic  Power-Sonic  Rechargeable Battery Packs  Renata  Tadiran  Ultralife  Varta Varta
仪器仪表:
Panel Meters: Datel  Jewell Modutec  Simpson
Test Equipment & Benchtop Power Supplies:  Simpson  B&K Precision  Extech  Fluke  Global Specialties  Megger  Meterman  Protek
Test Connectors: 3M  IDI  Kobiconn  Mueller  Pomona  Silvertronic
电线电揽:
Wire & Cable Mgmt Cable Ties Duct : Identification ,Mounting  3M  Avery Dennison  Eagle Plastic Devices  Panduit  Wiremold
Tubing: Alpha Wire  Weller  Panduit  Heyco  Qualtek  Raychem/Tyco Electronics  3M
Cable Assemblies:  AMP/Tyco Electronics  Belden  Emerson Network Power  Johnson Components  Kobiconn
Wire & Cable:Amphenol  Wire  Belden Asahi Alpha  Barcel  Belden  Cableco   Dearborn  Essex Group  Feller US Corp  Gruber  Manhattan / CDT  Rubadue  Raychem    Sonic / Thermax  Showa Electric   Sumitomo   Thermax   Zeus
五金工具 :
Hand Tools : AMP  Molex  Sargent  3M  Eagle Plastic Devices  WIHATools  Xcelite  Cooper Hand  Tools  Plato  Erem   OK Industries  Spectrol NTE
Desktop Tools: Deltron  Greenlee  PanaVise  Luxo  Weller
Soldering Tools & Products: Weller  Xcelite  Esico-Triton  Plato  OK Industries  Eagle Plastic  Devices  Soldering Tools & Products (cont )  WAHLKester
Supplies: Techspray  Chemtronics  Circuit Works  Solder-Wick  3M Desco  Protektive Pak  Menda  SPI Westek
Prototyping: MG Chemicals  Keystone  Eagle Plastic Devices  3M  PSP  Toner Transfer System  Bellin  BPS  Specialties  Twin Industries  Vector

上海云萨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ShangHai Yunsa Electronic Co., Ltd.
李福根 Bill.lee
Website: www.yunsong.com
Email/Msn: BLee@yunsong.com   QQ:30809313
Tel: +86-21-54281663-2 +86-21-29509454  Fax: +86-21-54281663-8
Mobile: +86(0)13917782060

网友:

好贴

网友:


网友(2006-08-09):
乱发广告,应该被禁止发言。

网友(2006-09-14):
我也支持一下,虽然有广告

网友(2006-12-12):
我看我也顶

网友:
很详细,很好啊!

网友:
很详细,谢了

网友(2007-01-31):
I need some document about diode ,can some body help for it?

网友(2008-06-10):
下呢?我项

网友:
此时不3貌饬靠赵氐缌鞅憧啥隙ū溲蛊饔卸搪返愦嬖凇3????????????????????

网友(2008-07-15):
不看广告,只相信疗效

网友(2008-08-29):
ding

顶你一下,别哭哦。。。。

网友:
不会不行啊,不过还是谢谢,学习了

网友(2015-02-02):
有研究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