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维修测试仪技术术语

楼主(2004-11-08):
1、“在线”
    电路在线维修测试仪中的“在线”一词,与其他领域中通常使用的“在线”不同,在其他领域中我们通常将“在线”检测用英语表示为“On-line”。这里所说的“在线”,是“在线路中”的意思,表示不把元器件从电路板上焊下来,直接对电路板上的元器件进行检测,在英语中用“In-circuit”这个词可能更确切。但由于历史原因,目前国内大多数人仍叫“在线测试”。
2、 逻辑器件测试速度
    逻辑器件测试速度是指测试仪每秒可向被测器件输入端施加多少个测试向量(Test Vector),即TV/S,这是衡量测试仪性能的重要指标,速度越快越好,表明测试仪的档次越高,HN2000/MX最高可达610KTV/S(国外测试仪Pinpoint达10MTV/S,QT200达500KTV/S。)。该指标应准确、稳定,不随微机的档次而变。该指标的主要作用是解决同一型号但不同类型逻辑器件采用同一测试速度有时不能测试成功的问题。
3、数字通道驱动电平
    指测试仪的数字通道能支持什么样的输入输出电平。从测试仪的硬件来讲,能够支持全逻辑电平系列数字器件的测试仪肯定比只支持单一电平的测试仪要复杂的多。
    HN2000系列测试仪可以根据被测器件的需要,将器件输入输出端设置成±15V之内的任意电平,允许输入输出电平不一致,完全适合全逻辑电平系列数字器件的测试。
    如果测试仪的输入输出电平不可选择,一般情况下说明测试仪只能适应一种输入输出逻辑电平,即TTL电平。换句话说,测试仪是5V的数字通道。
    数字通道所能支持的输入输出电平与测试仪所能提供多少个程控输出电源没有必然的联系。
4、测试仪的通道数
    测试仪所配置的通道数,决定了所能测试的器件的最大脚数,通道分为数字通道和模拟通道。只有在通道性能指标完全相同的情况下,比较通道的多少才有意义,通道数多的肯定价格高。只能支持+5V输入输出的数字通道肯定不如支持全逻辑电平的测试仪性能好。
5、数字通道最大驱动电流
    最大驱动电流是指在保证通道驱动电平合乎逻辑电平要求时所能流出或吸入电流最大值。该电流值越大,测试仪适应能力越强。一般低档测试仪的驱动电平在200mA左右。高档产品均远在该指标之上。Pinpoint测试仪最大750mA,QT200最大500mA,HN2000最大400mA。
    用户可使用公司提供的测试方法检验该指标。
6、模拟通道扫描电压
在所有模拟通道全部开路时,测试仪所能输出的最大电压值。某些测试仪采用分档提供输出电压,汇能测试仪提供的输出电压为±1V~±28V,0.5V增量的范围。用户使用示波器即可观察。
7、模拟通道的最大扫描电流
    扫描电压处于最大值,输出短路时的电流。在测试集成电路时,一般需要几毫安到几十毫安的电流。但用于有一定功率元件的测试时,如果模拟通道只能提供几毫安到几十毫安的电流,显然太小,不能满足测试要求。测试仪应能提供数百毫安的输出电流,以满足功率元器件的测试。
    汇能测试仪的输出电流最大可达150毫安,能满足测试具有一定功率的器件的要求,比如功率三极管、可控硅等。
    用户可使用公司提供的测试方法检验该指标。
8、模拟通道的扫描频率
   频率是指模拟通道每秒可以向被测器件提供多少个扫描波形,能够提供的频率越高,测试仪的档次越高,性能越好。频率范围越广,对容性、感性负载的适应性就越强。
   HN2000/MX通道扫描频率在扫描分辨率8、16、32、64、128点5档可选情况下,48hz~41.6khz共30档可选;
    HN2000和HN1000/DX系列在扫描分辨率8、16、32、64、128点5档可选情况下,48hz~16khz共20档可选。
    汇能测试仪模拟通道扫描频率指标大大高于同类国产测试仪产品,更重要的是曲线失真度小、频率不随配接微机的不同而变化,十分稳定、准确,保证了对模拟类器件测试的准确性,保证了ASA测试的可靠性、一致性、准确性、可重复性。

楼主:

大家顶啊!!!

楼主:

我顶

楼主:

晕!!难道是不好吗??不好也是一声啊!!

楼主:

热烈庆祝广东电子商会广东电子商贸网库存频道开通,各商家可免费上载库存,商机无限啊!!

网友(2005-09-23):

?

网友(2006-05-10):

不错啊,好好补习了一下!

网友: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