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TI的ADS1240

楼主(2004-11-11):
  可以说一下使用经验嘛?在使用过程中要注意什么?这款芯片有没有什么不足的地方?

网友(2005-02-26):

原BB公司的24位Sigma-Delta A/D转换器;Sigma-Delta A/D转换器是被誉为过去十五年传感器业内具有里程碑意义的2项产品之一。
根据实际数据看,就我知道,电磁干扰问题应特别 加以注意;PCB和可能的滤波算法要仔细选择。
1240最不足的地方我看是采样速率,比起12xx其它芯片,其速率是最低的了。不过要看具体应用,1240相对便宜,而且比较好的地方在于宽工作电压,这样就可以放心用。

网友(2006-11-20):
非常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