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V电池转5V,电流为150mA的电压转化器有哪些?

楼主(2004-12-16):
[这个贴子最后由pl281在 2004/12/16 04:10pm 第 1 次编辑]

用9V电池供电,但要转成5V,需要一个高效率的电压转化器,电流为150mA的转换器有哪些,希望大虾能告之小弟!谢谢!

网友:

有很多,可以到maxiam、linear、仙童(飞兆)的网站上找

楼主:

谢谢,,再问一下,,,有没有5V或者6V的电池,并且能提供150mA的电流的!

网友:

你说的是万用表里9v的叠层电池么?它的容量小,放电电流也小 ,不能提供你说得那么大电流。铅酸电池有6v的,容量也大,不过就是重,你也可以用几节1.5or1.2v的电池串起来用啊

网友:

一次性锂电也行啊

楼主:

因为E1误码测试仪是公司内部用,所以生产数量少,外壳用已有现成的,外壳是有9V电池的,2节1.2的充电池放不下.所以在找低功耗的器件,现在能把电流降到100mA以下,3.3V.用高效率的转换器,还是觉得不行,,,,,还在继续找低功耗器件中,,,

网友:

用一节一次性锂电,有比9v叠层电池小的,容量大,电压不够可以升压啊,升压的DCDC很多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pl281在 2004/12/17 01:12pm 第 1 次编辑]

我查了一些资料,9V的那种的sony的也只有270mA,能提供的电流又很小,
而1.2的有的却有8000mA,普通的也有3000-5000.能提供500+mA的电流,
最主要的是测试仪的外壳定好拉,是9V的,2节1.2V AA的放不下,一节1.2V的又提供不了那么大的电流,
要是能把CPLD和E1接口芯片的功耗再减下来就可以用一节1.2V AA的!
找遍了E1接口芯片,再低的也找不到拉,,,现在大概3.3V,100+mA左右!,DC-DC转化器高的话,单节也要500+mA的电流!
具体还的看老大怎么定,,,我只能先收集下各个方面的资料而已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laobai在 2004/12/20 04:21pm 第 1 次编辑]

这是我用baidu搜到的,你去看看吧

楼主:

谢谢大虾!!!

网友:

北京红科代理的锂电池可以

网友:

http://www.ic-367.com/qitajunpin.htm

网友:

可以采用LT1507,外围电路也比较紧凑,500KHz开关频率,价格稍贵。
LM2575最便宜,100KHz开关频率,85%左右效率。

楼主:

谢谢楼上们的大虾,,,
因9V电池大容量,大电流的没有!
所以决定用2节镍氢电池AA代替.可是镍氢电池电池的过放保护,,一直头疼着

网友:

你换dcdc片子吧,带关断的片子很多,你qq里和我说的那个片子肯定不行的。

楼主:

你知道有2节AA电池到5V,电流200mA的DC-DC片子吗?

楼主:

Si9410DY的场效应管,2V的电压不知道能否完全开启,哎!!
不知道谁有低开启电压的场效应管

楼主:

因为2节AA电池过放电压为2.0~2.2V之间,SI9410DY的GS要大于2V好多才能完全开启

楼主:

找到了GS低电压开启的,,呵呵!!!接下来就是慢慢选拉!

网友:

看看,不过不一定要选ti的,这类片子美信和凌特多的很,既然不太计较成本就不要弄的太麻烦了,你可以用个比较器搭个电路,输出用来控制电源片子的shutdown脚

楼主:

我查了TI公司的,TPS6112X,可能比较合适,,
我需要3.3V,5V的两种电源,,每种都要100mA的电流,
芯片资料,,我的具体看看,,,,

网友:

第一次来这,就看到这么好的,顶一下。

网友:

呵呵,那以后常来就对了!

楼主:

TPS6112X 第2路是线性降压的,从电池电压(2.0-2.8V) 先升到5V,再通过线性降压到3.3V,这样对电池电流要求也大,,所以还是才用SP6641-3.3V,5V的两片子,

楼主:

下面引用由leilujun2004/12/25 08:14pm 发表的内容:
第一次来这,就看到这么好的,顶一下。

都是大虾回的好!

网友:

。。。。。。

网友:

用LOW DROPOUT的调整电压芯片即可。

网友(2005-03-02):

介绍的真好,谢谢。

网友(2005-09-14):

俺打开眼界!受益不少阿!

网友(2008-09-27):
来对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