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数据采集中电平信号的缩小问题

楼主(2004-12-27):
要采集的信号较大,不能直接输入数采卡,请问是否有现成的模块将这些幅值较大的信号缩小并隔离,如果用电阻分压是不是肯定不行啊
还有一路是波形信号

网友:

运放呀

网友:

有些情况下电阻分压是可以的,接上电阻后,不能影响被测量的输出值,数据采集器的输入阻抗要高,不至于影响电阻分压的结果

楼主:

多谢了
能详细点吗

网友:

电阻分压加上运放隔离一下,就行了

楼主:

多谢了
运放可以隔离吗?
直接分压就会发生干扰吗?
信号频率只有150HZ,还是挺慢的

网友:

隔离是指:由于AD的输入阻抗较小(20K),电阻分压电路和ADC的输入阻抗是并联关系,所以要隔离。

楼主:

多谢了
找了很多地方都不行
还是这里厉害

网友(2010-04-14):
正在学习,顶一下

网友:
顶一下,我也遇到这种问题,学习了

网友:
可以用运放

网友(2011-04-21):
采集的信号有多大?互感器呢是否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