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关于隔离的问题,有没有可以实现隔离的片子

楼主(2005-01-10):
如光电隔离的片子

网友:

隔离什么?

楼主:

是电压信号啊
3-5V,直流

楼主:

如果用光藕的话,可以吗?
hehe以前没用过啊

网友:

如果是用于测量的信号可以用线性光偶或隔离放大器做隔离

网友(2005-12-01):

数字信号的隔离可以用adi的adum系列,传输速率可以到几十MHz,和光耦价格差不多

网友(2006-01-06):

光藕防干扰能力差,如果是与外界信号隔离建议用继电器。

网友(2006-08-31):
用HCNR201

用HCNR201很不错,我这儿有实际电路,如果需要的话,来个信!

网友:
如果是双向的信号,能用光藕?

网友:

双向信号也可以,比如正弦信号!

网友:
光电隔离不可以吗?

网友(2006-10-12):
学习了,我现在用光藕做数据传输隔离

网友(2007-01-17):
回复 网友A:

淹死的鱼
我现在在用HCNR201,看到你说你那有实际电路,能不能发给我参考下,谢谢!

网友:
如果你是隔离数字信号,TTL或CMOS电平,都好说,用光耦没问题,主要是外部元件多,功耗大,速度一般,高速光耦比较贵;用ADuM也行,外围器件少,速率也高,价钱还行,但是不好买;其它的办法就比较麻烦了,不推荐!
如果是模拟信号就比较困难了,可以用隔离放大器,或自己用线性光耦设计隔离放大器,网上可以找到相关资料!
anxuej@sohu.com,可以发邮件和我交流

网友(2007-05-20):
#8 淹死的鱼 的帖子

您能不能把参考电路给我看看,调了几天了调不出来。邮箱strawjack@163.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