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op07时可以把放大倍数设计为300倍吗?

楼主(2005-03-22):
不知道op07的放大倍数可以设计为300倍吗?能够达到较好的放大结果吗?谢谢

网友:

原则上不行,你要放大交流还是直流?交流肯定不行,直流要TRY

网友(2005-05-14):

可以用op07放大音频信号吗?
使音频信号幅值达到4v左右,放大倍数大概多少?
100-200吗?谢谢了,
如果不行那需要用什么芯片呢?
急问哈~~~~~~~~~~
3Q了

网友(2005-07-18):

驱动能力不够!!!

网友(2005-09-14):

太离谱了吧!op07的性能很一般呢!

网友(2010-02-19):
太小看op07了吧 300倍肯定没问题 放大到4v
也没问题 负载最好1k欧以上 一级不行就用两级 楼上的用过op07吗 怀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