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个奇怪的现象问一下

楼主(2005-04-22):
用函数发生器产生信号后,比如幅值10伏,50Hz的交流电,用万用表测量,为什么测量的电压数值不是交流电信号的有效值,而是一个很小很小的电压值呢?一直搞不懂这是为什么,请大虾指教啊,谢谢啦。
所用设备:
函数发生器
Tektronix AFG310 函数发生器
万用表
FLUKE 15B 数字万用表

网友(2005-06-01):

万用表de 挡位正确否?
要用交流档测量
若用支流党测量肯定不准

网友(2005-09-14):

我就得你的问题是没有说清楚的!

网友(2005-12-13):

下面引用由solonsun2005/06/01 10:37pm 发表的内容:
万用表de 挡位正确否?
要用交流档测量
若用支流党测量肯定不准

网友(2006-03-12):

RMS?

网友(2007-01-10):
万用表de 挡位正确否?
要用交流档测量
若用支流党测量肯定不准

网友(2007-02-20):
Tektronix AFG310 函数发生器的信号输出按钮你有没有按下了?没按下的话当然没信号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