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7805的问题.

楼主(2005-08-07):
  我现在用MC7805CT在输入电压9V输出电流300MA时加散热片,片子温度达到70度.这种情况正常吗?请各位大师给予答复.应如何处理才能降温?

网友:

guanzhu~

网友:

首先建议你看一下它的DATASHEET!·

网友(2005-09-14):

你算一下,管压降4v左右,电流0.3A,功率才1.2w,但是电流大了些,肯定输出不是5V,因为负载把它拉低了,在管子上的压降会更多,可能会发热,建议用军用级的,78M05.

网友:

像你的条件下,应该不会这么发热.查一不你实际的负载,

网友(2006-01-06):

这么大的电流肯定把电压拉低了,输入电压应该降低了,检查一下你负栽的实际功率吧,有没有连地的可能存在

网友:

呵呵,正常!

网友(2006-02-15):

实际中的确如此,功耗很大,如果希望降低7805的功耗,可在输入端串个小阻值大功率的电阻,不过动态内阻大了

网友:

俺也有点收获,谢谢楼上大虾们

网友(2008-06-03):
很正常

7805就是这样的,需要较好的散热

网友:
如果你的电流确实很大,而且输入电压也大,使用这种线性稳压器是不是首选,你可以使用DC-DC电路,功耗小,效率高。

网友(2008-09-15):
1、降低输入电压,使管子电压约2V
2、换开关电源

网友:
温度太高了,换个芯片吧

网友(2009-04-21):
注意MC7805CT参数.虽然都是7895,但不同的型号容许工作电流相差悬殊.78H05可以到达3A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