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晶振和电容配装问题

楼主(2005-08-07):
   我的单片机外设晶振为12MHZ,应配装多大的电容?是不是两脚都装接地电容?有的书上说晶振要有一脚接地,可是我试了一下,好象不行,请各位高手给予帮助,不胜感激.

网友:

看你用的单片机的资料就知道了,

网友:

查看数据手册.这些手册上都有.

网友(2005-09-14):

20~50P就可以,晶振不用接地!接法是,将晶振接在单片机18,19管脚,电容串起来再与晶振并接,两电容中间接地。

网友(2006-01-06):

104磁片电容就可以

网友(2006-03-10):

104?你吓我,yuxiangliu 的正确,但电容一般应是20—30pF,50太大了,另外在晶体上并联一个500K的电阻,可提高起振性能。如果要求频率精确,那就要看晶体的负载电容是多大了。

网友:

电容的连接方式和晶振的类型有关

网友(2006-09-23):
ZXCAO完全正确

网友:
同意ZXCAO   30p

网友:
要看晶体的规格书,要多大的负载电容

网友:
无所谓~~只要起振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