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温专题,有兴趣的同志请进!

楼主(2005-08-26):
温度检测,到处都要用到,并且是各个行业,各位大虾,把你们测温思路提供给大家,让大家共同进步!

楼主:

我给大家提供两种思路:
    一、用热电阻,热电耦传感器,AD7713采集,单片机处理。
    二、用热电阻,热电耦传感器,用台湾研华采集模块采集,用计算机自制软件显示,并画出数据曲线和报表。

网友:

我想问一下,如果组态王的历史记录一到某个时间段就没记录了,到了一定时间又有了,那是怎么回事

网友(2005-11-28):

用热电阻,热电耦传感器,AD7705,单片机处理,怎么样啊?

网友(2006-03-15):

用什么处理热电偶出来的信号啊,我做好了ad-〉计算机的那部分东西,但是热电偶出来的信号太小了,如何才能接到ad上啊?

网友:

放大,这里用仪表运放比较多,主要是考虑它的共模抑制。
我用过铂电阻测量温度,利用运放和参考电压产生恒流源,给铂电阻提供恒流,测量铂电阻的电压输出,输出电压的变化和温度变化基本呈线性关系。
铂电阻温度传感器大概在20块人民币左右,初始精度千分之五。可以考虑应用

网友(2007-02-20):
还有利用光学的方法,如红外线测温仪.测温度之前主要考虑被测温度范围,精度,采样速率,是否接触,价格等因素,综合后再选择方案

网友:
如果精度要求不是太高的话可以使用DS18b20集成测温芯片!后面练单片机!

网友:
可以采用最简单的膨胀式液体温度计.还可以使用声学温度计,光栅温度计,石英温度计等.

网友(2008-03-12):
有没有具体的电路?

网友:
看看你要选什么样的测温元件

网友:
这个在仪器仪表电路里非常普遍。

网友:
:( 想用激将法套方案 鄙视 直接请教不就很好吗?

网友:
谁能给一个具体的电路或者详细的方法???

网友(2008-09-27):
都是教科书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