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1uV的电压直流放大到3V怎么办?有没有现成的芯片可用?

楼主(2005-09-06):
如题,谢谢!

网友:

难!

网友:

特殊仪表放大器试试!

网友(2005-10-21):

我认为,放大本身不是难事!关键是放大过程中的噪声问题!令人头疼!

网友:

仪表放大器

网友(2005-11-22):

用斩波放大器

网友:

低频部分的噪声可能就比信号要大了,难。

网友(2006-09-23):
单级放大3,000,000???

网友:
只要解决第一级就好办了
别管放大多少倍

网友(2007-01-15):
主要解决噪声

网友:
关键看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为什么要这样做?我有个经验,当你要做的事情太困难,非常费力时,就要考虑一下自己的思路!!!!!!是不是要变成3V后用AD啊,再考虑一下,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网友(2008-05-28):
要分配好各级放大!!!!!!!!!!11

网友:
要解决噪声问题是关键

网友(2008-09-15):
有没有带宽问题?试着找LT的低噪声运放看看。,

网友:
05年的帖子。。。

网友(2010-02-19):
INA144加几片op07
仔细调整会成功的
哦对了 op07要预热的好像是10分钟吧 记不太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