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小信号的放大

楼主(2006-02-15):
一般传感器得到的信号电压/电流幅度很低,直接不能驱动.所以需要放大.各位一起讨论一下遇到的问题和高招

网友:

用AD620,AD627做放大滤波电路
看看它们的DATASHEET,有典型应用电路,可以供你参考一下

网友(2010-02-19):
ina144放大后做带通滤波 滤除干扰 再放大就好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