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测量中无法解决的问题

楼主(2006-02-22):
我在用数字示波器测量信号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很迷惑的问题:
当我用一个表笔单独测量比较器的输入输出信号的时候,信号是没有噪音,电源处也没有噪音。但是当我用两个表笔同时测量的时候,在电源处就出现了噪音,尤其是在高低电平转换的地方,在电源处就出现了高频噪音。但是把测量输入输出的表笔拿掉电源处就不出现这个问题。
我用Tekronix和LecCroy测量都有这个问题,不清楚是示波器本身的属性就是这样,还是我的电路就是有问题,或者是我的电源不稳定。
示波器和系统是工地的。

楼主:

这个问题大家测量的时候没有遇到过吗,我经常遇到。按道理我们应该相信仪器,可是现在出现了矛盾,怎么解决啊。

网友(2006-04-06):

谁能解答一下啊!加急!

网友:

我的好象也是啊  怎么回事

网友(2007-05-23):
秘密!!不告诉你!!!

网友:
电源和运放共地否 ,要不你的表笔地线太长了,搅动一下表笔地线看高频噪声会不会变化.

网友(2007-07-20):
我不是太懂,各位大侠哈厉害呀

网友(2007-08-29):
电源和运放共地否?这点很重要!

网友(2008-05-28):
可能没有很好的共地吧

网友:
好像我再最近的系统测试中也遇到过!

网友:
希望好心人多帮帮我们啊!

网友(2009-07-03):
引用 楼主:
我在用数字示波器测量信号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很迷惑的问题:
当我用一个表笔单独测量比较器的输入输出信号的时候,信号是没有噪音,电源处也没有噪音。但是当我用两个表笔同时测量的时候,在电源处就出现了噪音,尤其是 ...

还没遇到过,关注中。。。
感觉不像是电路的问题,有可能是示波器探头对电路的影响?
ps;信号没有噪声,是指信号比较纯净是把?

网友:
你所说的同时测量,是不是一个探头量信号的输入或输出,另一个探头量电源?
现在数字示波器基本都是通道隔离的,也就是两个通道的地是隔离的。
一个通道的输入信号在改变的时候是会影响到另一个通道的。也就是说比较器的信号在改变时,尤其是输出,会有高频分量影响到其他的通道,好的示波器影响就小一些
随便说说,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2010-03-16):
我发觉我没有积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