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做一个比较精确的1mA电流源 (无内容)

楼主(2006-02-28):
(图片)

网友(2008-05-28):
用微镜像电流源应该可以把

网友(2008-09-15):
要有大概的精度要求

网友:
恒流源,或基准电源加电压到电流转换电路

网友:
我也想知道!!望高手指导!!

网友:
谁知道,共享一下

网友(2009-10-26):
正在找这方面的资料,可以通过带隙基准电压通过电阻产生,但是一般芯片内部的电阻阻值偏差比较大,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提一下!

网友(2010-08-08):
可以用一个运放和一个三极管,加一个高精度电阻即可搭出一个精度不错的1mA恒流源

网友:
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不知道有高人解答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