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作什么用的?

楼主(2004-09-13):
谢谢!!!

网友:

接另外一张图的同名信号

网友:

一个信号的连接点,对不对?

网友(2004-10-29):

跨页的信号连接线

网友(2004-12-01):

page connector

网友:

是,跨页的信号连接线,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訊號的跨頁連接符號

网友(2005-01-04):

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