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protel求救!◎◎◎◎

楼主(2004-09-20):
protel 99se+sp6,有一次使用的时候,关的时候,可能在保存文件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
当时没在意就关机了,开机后发现protel 只能显示PCB文件,而和SCH有关的网络表、原理
图都不能打开了,卸载protel后重装,启动后就死在那里,cpu:100%,哪位大侠遇到过这
种问题能不能指点一下啊,不会要我重装系统吧!
多谢了!

网友:

我建议再一次重装!

网友:

把PROTEL 卸了,再用超级兔子把注册表清理一下,重启后再装PROTEL试一下!

网友(2008-09-08):
protel dxp (2002)也有这种情况!
特别占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