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给与帮助,关于PROTEL 99 se中PCB的问题

楼主(2004-11-13):
各位仁兄,大姐:
    请给小弟指点一下,原理图如何去生成PCB图,中间出现了问题,如何去解决,现有一例,请给与答复。土中出现的新元件在库中不能找到,该如何去解决
Macro 3: New Node
Add node IC1-1 to net TRIGGER
Error: Component not found
Macro 4: New Node
Add node VCC-2 to net GND
Error: Component not found
Macro 5: New Node
Add node VCC-1 to net VCC
Error: Component not found
如上述,该怎么办?请给小弟指点。谢谢!

网友(2005-06-20):

请问pretel99se程序哪里有,打扰了

网友:

元件的封装出现问题,查一下。

网友:

元件找不到,可以自己画一个吗!

网友:

当然行

网友:

如果库中没有的元件就要自己做封装!并倒入到元件库里才起作用!

网友(2008-10-03):
Synplify 8.2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