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nopsys_2002_05_1 for linux的安装问题

楼主(2004-11-14):
为什么我在linux下安装老是说我的操作系统不对,我是linux8.0。是不是只能在linux7.X下安装啊?另外哪位有syn_vV-2003.12-SP1的license啊,可否给我发一个,daisyniu@126.com
多谢

网友:

maybe you should do this:
export LANG=en_US (in bash shell)
or
setenv LANG=en_US (in c shell)

楼主:

我装的linux是英文界面的,安装时选择操作系统时老是提示不对,无法进行下去在rd8.0和7.2都不行:(

网友(2004-12-29):

unset(env) LANG试试看

网友:

在7。3下安装比较容易

网友(2009-02-10):
Set your variable Environ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