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DC库为什么没有被加进去?请高手指教!!!

楼主(2004-11-26):
我想用.synopsys_dc.setup文件来加载库,我写了一个.synopsys_dc.setup文件,并把它放到了启动DC的目录下面,下面是它的内容:
set search_path [list . /usr/synopsys/libraries/syn]
set target_library [list slow.db]
set link_library [list {*} slow.db]
set symbol_library [list umc18.sdb]
set verilogout_no_tri true
set designer ""
set company ""
这里边slow.db和umc18.sdb都是要加的库,而且slow.db和umc18.sdb都已经复制到/usr/synopsys/libraries/syn下面了,可是启动DC后,用list_libs命令检查,提示仍然没有库被加载!这是怎么回事呢?请高手多多指教!!!

网友:

可能没有综合,所以暂时没有把库读到dc得内存中,试试综合一把,再list libs
我也不是很熟悉,只要综合得时候没有问题,能够找到目标库就行了,作为script,建议先一条一条执行成功了再跑整体,否则很难发现那个部分出了问题.

网友:

你的格式有问题,是TCL格式的

网友:

把[ 换成{ , 不需要什么list

网友(2005-07-05):

大哥,举手之劳,可以把umc18的库,发给小弟吗? 本人也在学,交个朋友,不胜感激
email: zhuqibs@163.com

网友(2009-12-07):
二楼说的对

网友(2010-11-07):
mark 二楼正解,我也遇到过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