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adence的安装问题

楼主(2005-01-18):
各位大侠救命!!!
我想在FC3上装cadence,可是总是不成功,望指教。

下面是我的安装过程。
1。我用root 登录,我把CDROM1和CDROM2解到root下,在root目录下
建IC50目录,在root目录下运行export LD_ASSUME_KERNEL=2.4.1 ,再运行./../CDROM1/SETUP.SH,可以安装,直到提示100%completed.然后就又出来选项(就是那几个load available products,list available products等待)并没有提示找第二张盘,所以我点了q选项退出了。(对不对?)
2。按我装的应该安装目录是/IC50吧。下来配制环境变量。我进入IC50下,ln -s tools.lnx86 tools,然后把.cshrc和.cdsinit 和.cdsenv和cds.lib文件拷贝到root下面,(还是复制到IC50下面呢???)
3。license改好后,我发现root下面有.bashrc 和.cshrc,我改哪一个呢???里边的东西修改时我是按BBS的贴子上改的,比如CDSDIR=/IC50还是写CDSDIR=/root/IC50???

谢谢,我弄好后,运行icfb 总是是bad command,伤心死了。

网友:

你没有安装第二张盘,肯定不行!

楼主:

可是他没有提示安装要第二张盘啊。该怎么办呢。

网友:

你的linux设的是什么shell,你就改什么shell,至于为什么不提示你安装第二张盘,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2009-04-07):
linux安装应该有3张盘,你把你下载的第一张盘中CD1改成CD2、3就可以下载另外两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