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教ModelSim6.0的安装方法?

楼主(2005-05-04):
[这个贴子最后由songqiyuan在 2005/05/04 00:35am 第 1 次编辑]

   我下载了ModelSim6.0,按照破解中说的用keygen生成的license.dat注册
启动ModelSim6.0提示没注册,谁能告诉我一下怎么用?
谢谢!

网友:

bu zhi dao o

网友:

将你生成的LICENSE。DAT考到你的安装目录的BIN目录下

网友:

然后呢?照样不行呀

网友(2005-07-30):

按照破解修改环境变量就可以了哈.

网友:

在环境变量里设置你安装的目录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