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Protel99SE绘制PCB时的一个十分莫名奇妙的问题

楼主(2005-07-02):
      我在手动布线的方式连接两个同一个网络点的焊盘时发现焊盘合导线都变绿色了,而自动布线就不会这样。而且我把那变绿色的整根导线稍微用鼠标移动一下再移回去就不会出现绿色了而显示正常了。另外我在Rules那里设置了线宽时发现并不起作用,比如我设置了参考值是15mil,而画的却是10mil,无论我设置线宽为多少都画的是10mil的宽度。
    这是个令我十分奇怪的问题,我尝试了如下的方法试图去解决:
1、新建一个.DDB,重新建立一个简单的SCH和PCB来验证,发现问题依旧。
2、我卸载掉Protel99SE,再重新装一遍,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因此,目前我还在想办法。不知各位是否有什么建议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绿色表示有DRC错误,检查一下你画的线间距,线宽符不符合你设的rules
线宽有三个参数,最大值,最小值和preffer的,最后那个才是实际画的线宽。你也可以选中画好的线,在属性里头去直接改线宽

网友(2005-08-01):

你手动连线时,有可能是线与焊盘的网络标号不一样,这样也可能出现绿色

网友(2008-10-03):
如果库中没有的元件就要自己做封装!并倒入到元件库里才起作用!

网友(2008-12-29):
就是你手工画上去的导线的问题,和你连接的焊盘网络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