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WB和Multisim有什么关系?

楼主(2005-07-10):
请教EWB和Multisim有什么关系?

http://www.51dz.com/index.asp?i=sboyer

网友(2007-12-20):
谢谢了,我正在用,也搞不清

网友:
ewb是早期版本,使用的器件大多时理想器件,作为教学演示还可以,但不适合实际设计
multisim是具有真正实际可用的功能,也就是ewb的升级版本,里面集成了很多类型的三极管、mos、二极管等器件模型,也可以从网上下载模型。 mulisim支持数字和模拟仿真,与multisim配套的还有verilog仿真器,pcb设计等等
一起构成全套的eda设计

网友:
我也想问下那个Multisim版本的问题
那个MULTISIM版本是怎么编号的
怎么有MULTISIM2001,还有5.1呀什么的

网友(2009-02-15):
ewb是早期版本,后来被ni收购了,换了个马甲叫multisim